[应用相关] STM3210E-EVAL USB识别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08-07-25):
STM3210E-EVAL USB识别驱动安装不上:

1)接入USB口,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2)双击进入更新USB驱动
3)在指定位置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DfuSeDriver安装驱动
4)系统提示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A:
程序下载到评估板上了吗?

网友B(2012-09-25):
您好,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最近在做CY7C68053的应用设计工作,电路设计和该芯片开发板上基本一致,CY7C68053周边复位信号、电源、时钟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但该芯片通过USB接口连接到PC机上后,设备管理器就是不识别,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调试了很久总是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