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帮忙鉴定一下,是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2008-07-25):
我的评估版,EK-STM32F是 ST 2007年开研讨会,现场买的!
最近想学习STM32就那出来用,刚开始就遇到问题,程序用软件可以仿真,可以用评估版就是不行!我用的是MDK3.22!
例如:设置GPIO Remap USART2,这个语句
AFIO->MAPR = 0x00000008;
软件仿真就可以,更改AFIO_MAPR的值,用评估版就不行!

还有USART1用软件 通过Serial window UART#1,可以收到数据。
可是用仿真版就不行!

是不是我的 STM32 是A版本的功能测试样片呀?

有图片,帮忙鉴别一下!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AFIO->MAPR = 0x00000008;
软件仿真就可以,更改AFIO_MAPR的值,用评估版就不行!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AFIO->MAPR = 0x00000008;
软件仿真就可以,更改AFIO_MAPR的值,用评估版就不行!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没有开启AFIO,才知道还需要开启AFIO的时钟,不然端口映射就不好用!

网友A:
不要总是怀疑芯片有问题,你的问题与芯片版本无关

楼主:
ISP还是不行!

USART的问题解决了,不过ISP 下载还是不行? 用ST 的Flash loader DEMO 使用ISP方式下载软件,可以找到端口,但是到了“移出写保护“就移出不了,无法进行下一步了!

用A版的芯片,就是不踏实!不知道哪个功能不好用!

网友B:
唉,芯片哪能那么容易出问题?咋的st也是上市公司

网友C:
ISP 下载

STM32的ISP 下载,据说跟芯片版本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