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香版,看看这个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08-07-30):
用736的两路SPI从机模式接收外部芯片发送过来的数据,数据信号是这样的,空闲的时候是低电平
信号来的时候是周期是2US的时钟信号,数据长度2--11BYTES,我想只用SPI的SCK和MOSI来接收信号,采用中断来接收信号。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听说SPI在从机状态的时候,内部经过分频后SCK的时钟要和外部的信号时钟一样,但是有的人又说不需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A:
从机模式时,与内部频设置的波特率无关!

楼主:
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糊涂了

我问了两个应用工程师,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搞糊涂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STR736作为SPI从设备,只接收外部数据而不发

可以这样使用。

2楼说的是对的。

楼主:
这下放心了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只用SCK和MOSI用中断来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
需要确认下,原理图就是剩下这点不确定了,谢谢

网友B:
可以只用SCK和MOSI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

是否用中断无所谓,也可以用轮询方式。

楼主:
还有一个

我看STM32上面的SPI应用笔记说,如果用这两个脚的时候,MISO和SS可以作为普通IO口用是么?
谢谢

网友B:
你是使用的STR736还是STM32?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STR736好像没有这种单向的SPI功能

楼主:
啊。。。

那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设计好啊

网友B:
可以使用,但空出的MISO和SS可能不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

我在4楼的回答依然有效!

楼主:
哦,谢谢了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谢谢,画板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