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转到stm32f的bootloader初探:

楼主(2008-07-30):
  1FFFF000  0200      LSLS         R0, R0#0x8
  1FFFF002  2000      MOVS         R0#0x0
  1FFFF004  F7491FFF  SBFX         PC, R9, #7, #32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008  F01F1FFF  TST          PC, #0xFF00FF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00C  F0211FFF  BIC          PC, R1, #0xFF00FF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以上是手上芯片的BootLoader部分disassembler代码。
可以看出,0x1ffff000处就是一个小中断向量表。包含堆栈、主程序入口,NMI和HardFault的中断向量。
因此,以下代码就可以跳转到Bootloader:
  void (*pbootloaderEntry)(void) ;
  pbootloaderEntry=(void (*)(void)) (*((u32 *) 0x1ffff004));
  pbootloaderEntry();
当然,应该先初始化一下堆栈为0x1ffff000的值。最好用汇编来写。
测试过我的芯片,跳到0x1ffff748开始运行了。

楼主:
反编译代码1:

  1FFFF000  0200      LSLS         R0, R0#0x8
  1FFFF002  2000      MOVS         R0#0x0
  1FFFF004  F7491FFF  SBFX         PC, R9, #7, #32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008  F01F1FFF  TST          PC, #0xFF00FF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00C  F0211FFF  BIC          PC, R1, #0xFF00FF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010  F8DFD004  LDR          SP, [PC, #0x4]
  1FFFF014  F000FB9C  BL           0x1FFFF750
  1FFFF018  0200      LSLS         R0, R0#0x8
  1FFFF01A  2000      MOVS         R0#0x0
  1FFFF01C  4700      BX           R0
  1FFFF01E  4770      BX           LR
  1FFFF020  F000B809  B.W          0x1FFFF036
  1FFFF024  49FF      LDR          R1, [PC,#0x3FC]          ; [0x1FFFF424] =SPI1_CR1 (0x40013000)
  1FFFF026  F8A10804  STRH         R0, [R1, #0x804]
  1FFFF02A  BF00      NOP
  1FFFF02C  F8B10800  LDRH         R0, [R1, #0x800]
  1FFFF030  0640      LSLS         R0, R0#0x19
  1FFFF032  D5FB      BPL          0x1FFFF02C
  1FFFF034  4770      BX           LR
  1FFFF036  49FD      LDR          R1, [PC,#0x3F4]          ; [0x1FFFF42C] =AITCR (0xE000ED0C)
  1FFFF038  48FB      LDR          R0, [PC,#0x3EC]          ; [0x1FFFF428] =0x5FA0004
  1FFFF03A  6008      STR          R0, [R1, #0]
  1FFFF03C  4770      BX           LR
  1FFFF03E  48FC      LDR          R0, [PC,#0x3F0]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040  68C1      LDR          R1, [R0, #12]
  1FFFF042  07C9      LSLS         R1, R1#0x1F
  1FFFF044  D1FC      BNE          0x1FFFF040
  1FFFF046  4770      BX           LR
  1FFFF048  48F9      LDR          R0, [PC,#0x3E4]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04A  49FA      LDR          R1, [PC,#0x3E8]          ; [0x1FFFF434] =0x45670123
  1FFFF04C  6081      STR          R1, [R0, #8]
  1FFFF04E  49FA      LDR          R1, [PC,#0x3E8]          ; [0x1FFFF438] =0xCDEF89AB
  1FFFF050  6081      STR          R1, [R0, #8]
  1FFFF052  4770      BX           LR
  1FFFF054  48F6      LDR          R0, [PC,#0x3D8]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056  49F7      LDR          R1, [PC,#0x3DC]          ; [0x1FFFF434] =0x45670123
  1FFFF058  6041      STR          R1, [R0, #4]
  1FFFF05A  49F7      LDR          R1, [PC,#0x3DC]          ; [0x1FFFF438] =0xCDEF89AB
  1FFFF05C  6041      STR          R1, [R0, #4]
  1FFFF05E  4770      BX           LR
  1FFFF060  B500      PUSH         {LR}
  1FFFF062  F7FFFFF7  BL           0x1FFFF054
  1FFFF066  F7FFFFEF  BL           0x1FFFF048
  1FFFF06A  F7FFFFE8  BL           0x1FFFF03E
  1FFFF06E  4AF0      LDR          R2, [PC,#0x3C0]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070  6910      LDR          R0, [R2, #16]
  1FFFF072  F0400020  ORR          R0, R0, #0x20
  1FFFF076  6110      STR          R0, [R2, #16]
  1FFFF078  6910      LDR          R0, [R2, #16]
  1FFFF07A  F0400040  ORR          R0, R0, #0x40
  1FFFF07E  6110      STR          R0, [R2, #16]
  1FFFF080  F7FFFFDD  BL           0x1FFFF03E
  1FFFF084  6910      LDR          R0, [R2, #16]
  1FFFF086  F0200020  BIC          R0, R0, #0x20
  1FFFF08A  6110      STR          R0, [R2, #16]
  1FFFF08C  BD00      POP          }
  1FFFF08E  E92D47F0  STMDB        SP!, {R4,R5,R6,R7,R8,R9,R10,LR}
  1FFFF092  4682      MOV          R10, R0
  1FFFF094  F7FFFFD3  BL           0x1FFFF03E
  1FFFF098  4BE8      LDR          R3, [PC,#0x3A0]          ; [0x1FFFF43C] =0x1FFFF802
  1FFFF09A  F8B38000  LDRH         R8, [R3]
  1FFFF09E  885C      LDRH         R4, [R3, #2]
  1FFFF0A0  889D      LDRH         R5, [R3, #4]
  1FFFF0A2  88DE      LDRH         R6, [R3, #6]
  1FFFF0A4  891F      LDRH         R7, [R3, #8]
  1FFFF0A6  F8B3C00A  LDRH         R12, [R3, #0xA]
  1FFFF0AA  F8B3900C  LDRH         R9, [R3, #0xC]
  1FFFF0AE  F6A30302  SUBW         R3, R3, #0x802
  1FFFF0B2  F7FFFFD5  BL           0x1FFFF060
  1FFFF0B6  F7FFFFCD  BL           0x1FFFF054
  1FFFF0BA  F7FFFFC5  BL           0x1FFFF048
  1FFFF0BE  F7FFFFBE  BL           0x1FFFF03E
  1FFFF0C2  4ADB      LDR          R2, [PC,#0x36C]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0C4  6910      LDR          R0, [R2, #16]
  1FFFF0C6  F0400010  ORR          R0, R0, #0x10
  1FFFF0CA  6110      STR          R0, [R2, #16]
  1FFFF0CC  F1BA0F00  CMP          R10, #0x0
  1FFFF0D0  D023      BEQ          0x1FFFF11A
  1FFFF0D2  F00800FF  AND          R0, R8, #0xFF
  1FFFF0D6  F5036300  ADD          R3, R3, #0x800
  1FFFF0DA  8058      STRH         R0, [R3, #2]
  1FFFF0DC  F7FFFFAF  BL           0x1FFFF03E
  1FFFF0E0  B2E0      UXTB         R0,R4
  1FFFF0E2  8098      STRH         R0, [R3, #4]
  1FFFF0E4  F7FFFFAB  BL           0x1FFFF03E
  1FFFF0E8  B2E8      UXTB         R0,R5
  1FFFF0EA  80D8      STRH         R0, [R3, #6]
  1FFFF0EC  F7FFFFA7  BL           0x1FFFF03E
  1FFFF0F0  B2F0      UXTB         R0,R6
  1FFFF0F2  8118      STRH         R0, [R3, #8]
  1FFFF0F4  F7FFFFA3  BL           0x1FFFF03E
  1FFFF0F8  B2F8      UXTB         R0,R7
  1FFFF0FA  8118      STRH         R0, [R3, #8]
  1FFFF0FC  F7FFFF9F  BL           0x1FFFF03E
  1FFFF100  F00C00FF  AND          R0, R12, #0xFF
  1FFFF104  8118      STRH         R0, [R3, #8]
  1FFFF106  F7FFFF9A  BL           0x1FFFF03E
  1FFFF10A  F00900FF  AND          R0, R9, #0xFF
  1FFFF10E  8118      STRH         R0, [R3, #8]
  1FFFF110  F7FFFF95  BL           0x1FFFF03E
  1FFFF114  2000      MOVS         R0#0x0
  1FFFF116  8018      STRH         R0, [R3, #0]
  1FFFF118  E002      B            0x1FFFF120
  1FFFF11A  20A5      MOVS         R0#0xA5
  1FFFF11C  F8A30800  STRH         R0, [R3, #0x800]
  1FFFF120  F7FFFF8D  BL           0x1FFFF03E
  1FFFF124  6910      LDR          R0, [R2, #16]
  1FFFF126  F0200010  BIC          R0, R0, #0x10
  1FFFF12A  6110      STR          R0, [R2, #16]
  1FFFF12C  E8BD87F0  LDMIA        SP!, {R4,R5,R6,R7,R8,R9,R10,PC}
  1FFFF130  49BF      LDR          R1, [PC,#0x2FC]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132  2000      MOVS         R0#0x0
  1FFFF134  69C9      LDR          R1, [R1, #28]
  1FFFF136  0789      LSLS         R1, R1#0x1E
  1FFFF138  D500      BPL          0x1FFFF13C
  1FFFF13A  2001      MOVS         R0#0x1
  1FFFF13C  4770      BX           LR
  1FFFF13E  E92D47F0  STMDB        SP!, {R4,R5,R6,R7,R8,R9,R10,LR}
  1FFFF142  4BBE      LDR          R3, [PC,#0x2F8]          ; [0x1FFFF43C] =0x1FFFF802
  1FFFF144  1E9B      SUBS         R3, R3, #0x2
  1FFFF146  881F      LDRH         R7, [R3, #0]
  1FFFF148  F8B3C002  LDRH         R12, [R3, #0x2]
  1FFFF14C  F8B38004  LDRH         R8, [R3, #0x4]
  1FFFF150  F8B39006  LDRH         R9, [R3, #0x6]
  1FFFF154  43C0      MVNS         R0, R0
  1FFFF156  B2C4      UXTB         R4,R0
  1FFFF158  F3C02507  UBFX         R5, R0, #8, #8
  1FFFF15C  F3C04607  UBFX         R6, R0, #16, #8
  1FFFF160  EA4F6A10  LSR          R10, R0, #0x18
  1FFFF164  F7FFFF7C  BL           0x1FFFF060
  1FFFF168  F7FFFF74  BL           0x1FFFF054
  1FFFF16C  F7FFFF6C  BL           0x1FFFF048
  1FFFF170  4AAF      LDR          R2, [PC,#0x2BC]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172  6910      LDR          R0, [R2, #16]
  1FFFF174  F0400010  ORR          R0, R0, #0x10
  1FFFF178  6110      STR          R0, [R2, #16]
  1FFFF17A  B2F8      UXTB         R0,R7
  1FFFF17C  8018      STRH         R0, [R3, #0]
  1FFFF17E  F7FFFF5E  BL           0x1FFFF03E
  1FFFF182  F00C00FF  AND          R0, R12, #0xFF
  1FFFF186  8058      STRH         R0, [R3, #2]
  1FFFF188  F7FFFF59  BL           0x1FFFF03E
  1FFFF18C  F00800FF  AND          R0, R8, #0xFF
  1FFFF190  8098      STRH         R0, [R3, #4]
  1FFFF192  F7FFFF54  BL           0x1FFFF03E
  1FFFF196  F00900FF  AND          R0, R9, #0xFF
  1FFFF19A  80D8      STRH         R0, [R3, #6]
  1FFFF19C  F5A36300  SUB          R3, R3, #0x800
  1FFFF1A0  F7FFFF4D  BL           0x1FFFF03E
  1FFFF1A4  2CFF      CMP          R4, #255
  1FFFF1A6  D003      BEQ          0x1FFFF1B0
  1FFFF1A8  F8A34808  STRH         R4, [R3, #0x808]
  1FFFF1AC  F7FFFF47  BL           0x1FFFF03E
  1FFFF1B0  2DFF      CMP          R5, #255
  1FFFF1B2  D003      BEQ          0x1FFFF1BC
  1FFFF1B4  F8A3580A  STRH         R5, [R3, #0x80A]
  1FFFF1B8  F7FFFF41  BL           0x1FFFF03E
  1FFFF1BC  2EFF      CMP          R6, #255
  1FFFF1BE  D003      BEQ          0x1FFFF1C8
  1FFFF1C0  F8A3680C  STRH         R6, [R3, #0x80C]
  1FFFF1C4  F7FFFF3B  BL           0x1FFFF03E
  1FFFF1C8  F1BA0FFF  CMP          R10, #0xFF
  1FFFF1CC  D003      BEQ          0x1FFFF1D6
  1FFFF1CE  F8A3A80E  STRH         R10, [R3, #0x80E]
  1FFFF1D2  F7FFFF34  BL           0x1FFFF03E
  1FFFF1D6  6910      LDR          R0, [R2, #16]
  1FFFF1D8  F0200010  BIC          R0, R0, #0x10
  1FFFF1DC  6110      STR          R0, [R2, #16]
  1FFFF1DE  E7A5      B            0x1FFFF12C
  1FFFF1E0  4A90      LDR          R2, [PC,#0x240]          ; [0x1FFFF424] =SPI1_CR1 (0x40013000)
  1FFFF1E2  F64A20AA  MOVW         R0, #0xAAAA
  1FFFF1E6  4996      LDR          R1, [PC,#0x258]          ; [0x1FFFF440] =IWDG_KR (0x40003000)
  1FFFF1E8  E000      B            0x1FFFF1EC
  1FFFF1EA  6008      STR          R0, [R1, #0]
  1FFFF1EC  F8B23800  LDRH         R3, [R2, #0x800]
  1FFFF1F0  069B      LSLS         R3, R3#0x1A
  1FFFF1F2  D5FA      BPL          0x1FFFF1EA
  1FFFF1F4  F8B20804  LDRH         R0, [R2, #0x804]
  1FFFF1F8  B2C0      UXTB         R0,R0
  1FFFF1FA  4770      BX           LR
  1FFFF1FC  B570      PUSH         {R4,R5,R6, LR}
  1FFFF1FE  460E      MOV          R6, R1
  1FFFF200  1C44      ADDS         R4, R0, #0x1
  1FFFF202  4605      MOV          R5, R0
  1FFFF204  D007      BEQ          0x1FFFF216
  1FFFF206  BF00      NOP
  1FFFF208  F7FFFFEA  BL           0x1FFFF1E0
  1FFFF20C  4045      EORS         R5, R5, R0
  1FFFF20E  F8060B01  STRB         R0, [R6], #0x1
  1FFFF212  1E64      SUBS         R4, R4, #0x1
  1FFFF214  D1F8      BNE          0x1FFFF208
  1FFFF216  F7FFFFE3  BL           0x1FFFF1E0
  1FFFF21A  42A8      CMP          R0, R5
  1FFFF21C  D004      BEQ          0x1FFFF228
  1FFFF21E  201F      MOVS         R0#0x1F
  1FFFF220  F7FFFF00  BL           0x1FFFF024
  1FFFF224  2055      MOVS         R0#0x55
  1FFFF226  BD70      POP          {R4,R5,R6}
  1FFFF228  20AA      MOVS         R0#0xAA
  1FFFF22A  BD70      POP          {R4,R5,R6}
  1FFFF22C  B500      PUSH         {LR}
  1FFFF22E  4603      MOV          R3, R0
  1FFFF230  F7FFFF10  BL           0x1FFFF054
  1FFFF234  F7FFFF03  BL           0x1FFFF03E
  1FFFF238  4A7D      LDR          R2, [PC,#0x1F4]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23A  2002      MOVS         R0#0x2
  1FFFF23C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3E  6153      STR          R3, [R2, #20]
  1FFFF240  2042      MOVS         R0#0x42
  1FFFF242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44  F7FFFEFB  BL           0x1FFFF03E
  1FFFF248  2000      MOVS         R0#0x0
  1FFFF24A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4C  BD00      POP          }
  1FFFF24E  B500      PUSH         {LR}
  1FFFF250  F7FFFF00  BL           0x1FFFF054
  1FFFF254  F7FFFEF8  BL           0x1FFFF048
  1FFFF258  F7FFFEF1  BL           0x1FFFF03E
  1FFFF25C  4A74      LDR          R2, [PC,#0x1D0]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25E  6910      LDR          R0, [R2, #16]
  1FFFF260  F0400004  ORR          R0, R0, #0x4
  1FFFF264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66  6910      LDR          R0, [R2, #16]
  1FFFF268  F0400040  ORR          R0, R0, #0x40
  1FFFF26C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6E  F7FFFEE6  BL           0x1FFFF03E
  1FFFF272  6910      LDR          R0, [R2, #16]
  1FFFF274  F0200004  BIC          R0, R0, #0x4
  1FFFF278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7A  BD00      POP          }
  1FFFF27C  B510      PUSH         {R4, LR}
  1FFFF27E  4604      MOV          R4, R0
  1FFFF280  460B      MOV          R3, R1
  1FFFF282  F7FFFEDC  BL           0x1FFFF03E
  1FFFF286  4A6A      LDR          R2, [PC,#0x1A8]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288  6910      LDR          R0, [R2, #16]
  1FFFF28A  F0400001  ORR          R0, R0, #0x1
  1FFFF28E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90  8023      STRH         R3, [R4, #0]
  1FFFF292  F7FFFED4  BL           0x1FFFF03E
  1FFFF296  68D0      LDR          R0, [R2, #12]
  1FFFF298  0740      LSLS         R0, R0#0x1D
  1FFFF29A  D403      BMI          0x1FFFF2A4
  1FFFF29C  0C18      LSRS         R0, R3#0x10
  1FFFF29E  8060      STRH         R0, [R4, #2]
  1FFFF2A0  F7FFFECD  BL           0x1FFFF03E
  1FFFF2A4  68D0      LDR          R0, [R2, #12]
  1FFFF2A6  0740      LSLS         R0, R0#0x1D
  1FFFF2A8  D503      BPL          0x1FFFF2B2
  1FFFF2AA  68D0      LDR          R0, [R2, #12]
  1FFFF2AC  F0400004  ORR          R0, R0, #0x4
  1FFFF2B0  60D0      STR          R0, [R2, #12]
  1FFFF2B2  6910      LDR          R0, [R2, #16]
  1FFFF2B4  F0200001  BIC          R0, R0, #0x1
  1FFFF2B8  6110      STR          R0, [R2, #16]
  1FFFF2BA  BD10      POP          {R4}
  1FFFF2BC  F1A06100  SUB          R1, R0, #0x8000000
  1FFFF2C0  F5B13F00  CMP          R1, #0x20000
  1FFFF2C4  D201      BCS          0x1FFFF2CA
  1FFFF2C6  2002      MOVS         R0#0x2
  1FFFF2C8  4770      BX           LR
  1FFFF2CA  F1A05100  SUB          R1, R0, #0x20000000
  1FFFF2CE  F5B14FA0  CMP          R1, #0x5000
  1FFFF2D2  D201      BCS          0x1FFFF2D8
  1FFFF2D4  2003      MOVS         R0#0x3
  1FFFF2D6  4770      BX           LR
  1FFFF2D8  495A      LDR          R1, [PC,#0x168]          ; [0x1FFFF444] =0xE0000800
  1FFFF2DA  4401      ADD          R1, R1, R0
  1FFFF2DC  F5B17FFF  CMP          R1, #0x1FE
  1FFFF2E0  D801      BHI          0x1FFFF2E6
  1FFFF2E2  2004      MOVS         R0#0x4
  1FFFF2E4  4770      BX           LR
  1FFFF2E6  4958      LDR          R1, [PC,#0x160]          ; [0x1FFFF448] =0xE0001000
  1FFFF2E8  4408      ADD          R0, R0, R1
  1FFFF2EA  F24071FF  MOVW         R1, #0x7FF
  1FFFF2EE  4288      CMP          R0, R1
  1FFFF2F0  D201      BCS          0x1FFFF2F6
  1FFFF2F2  2005      MOVS         R0#0x5
  1FFFF2F4  4770      BX           LR
  1FFFF2F6  2001      MOVS         R0#0x1
  1FFFF2F8  4770      BX           LR
  1FFFF2FA  B530      PUSH         {R4,R5, LR}
  1FFFF2FC  F7FFFF18  BL           0x1FFFF130
  1FFFF300  B9F8      CBNZ         R0, 0x1FFFF342
  1FFFF302  2079      MOVS         R0#0x79
  1FFFF304  F7FFFE8E  BL           0x1FFFF024
  1FFFF308  2500      MOVS         R5#0x0
  1FFFF30A  F7FFFF69  BL           0x1FFFF1E0
  1FFFF30E  4604      MOV          R4, R0
  1FFFF310  EA456500  ORR          R5, R5, R0,LSL #24
  1FFFF314  F7FFFF64  BL           0x1FFFF1E0
  1FFFF318  EA454500  ORR          R5, R5, R0,LSL #16
  1FFFF31C  4044      EORS         R4, R4, R0
  1FFFF31E  F7FFFF5F  BL           0x1FFFF1E0
  1FFFF322  EA452500  ORR          R5, R5, R0,LSL #8
  1FFFF326  4044      EORS         R4, R4, R0
  1FFFF328  F7FFFF5A  BL           0x1FFFF1E0
  1FFFF32C  4305      ORRS         R5, R5, R0
  1FFFF32E  4044      EORS         R4, R4, R0
  1FFFF330  F7FFFF56  BL           0x1FFFF1E0
  1FFFF334  42A0      CMP          R0, R4
  1FFFF336  D104      BNE          0x1FFFF342
  1FFFF338  2079      MOVS         R0#0x79
  1FFFF33A  F7FFFE73  BL           0x1FFFF024
  1FFFF33E  4628      MOV          R0, R5
  1FFFF340  BD30      POP          {R4,R5}
  1FFFF342  201F      MOVS         R0#0x1F
  1FFFF344  F7FFFE6E  BL           0x1FFFF024
  1FFFF348  F04F3055  MOV          R0, #0x55555555
  1FFFF34C  BD30      POP          {R4,R5}
  1FFFF34E  E92D4FF0  STMDB        SP!, {R4,R5,R6,R7,R8,R9,R10,R11,LR}
  1FFFF352  A13E      ADD          R1, PC, #248             ; 0x1FFFF44C
  1FFFF354  C93C      LDMIA        R1!, {R2,R3,R4,R5}
  1FFFF356  B0C5      SUB          SP, SP, #0x114
  1FFFF358  A801      ADD          R0, SP, #0x4
  1FFFF35A  C03C      STMIA        R0!, {R2,R3,R4,R5}
  1FFFF35C  F000FA10  BL           0x1FFFF780
  1FFFF360  4A37      LDR          R2, [PC,#0x0DC]          ; [0x1FFFF440] =IWDG_KR (0x40003000)
  1FFFF362  F2455055  MOVW         R0, #0x5555
  1FFFF366  6010      STR          R0, [R2, #0]
  1FFFF368  2006      MOVS         R0#0x6
  1FFFF36A  6050      STR          R0, [R2, #4]
  1FFFF36C  F64A23AA  MOVW         R3, #0xAAAA
  1FFFF370  6013      STR          R3, [R2, #0]
  1FFFF372  482F      LDR          R0, [PC,#0x0BC]          ; [0x1FFFF430]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374  2110      MOVS         R1#0x10
  1FFFF376  6001      STR          R1, [R0, #0]
  1FFFF378  4838      LDR          R0, [PC,#0x0E0]          ; [0x1FFFF45C] =RCC_CR (0x40021000)
  1FFFF37A  0409      LSLS         R1, R1#0x10
  1FFFF37C  6041      STR          R1, [R0, #4]
  1FFFF37E  4C38      LDR          R4, [PC,#0x0E0]          ; [0x1FFFF460] =0x42420000
  1FFFF380  2101      MOVS         R1#0x1
  1FFFF382  6621      STR          R1, [R4, #96]
  1FFFF384  6801      LDR          R1, [R0, #0]
  1FFFF386  0189      LSLS         R1, R1#0x6
  1FFFF388  D5FC      BPL          0x1FFFF384
  1FFFF38A  4834      LDR          R0, [PC,#0x0D0]          ; [0x1FFFF45C] =RCC_CR (0x40021000)
  1FFFF38C  4935      LDR          R1, [PC,#0x0D4]          ; [0x1FFFF464] =0x100002
  1FFFF38E  6041      STR          R1, [R0, #4]
  1FFFF390  F2440104  MOVW         R1, #0x4004
  1FFFF394  6181      STR          R1, [R0, #24]
  1FFFF396  2400      MOVS         R4#0x0
  1FFFF398  F04F26E0  MOV          R6, #0xE000E000
  1FFFF39C  F8C64D08  STR          R4, [R6, #0xD08]
  1FFFF3A0  4832      LDR          R0, [PC,#0x0C8]          ; [0x1FFFF46C] =AFIO_EVCR (0x40010000)
  1FFFF3A2  4931      LDR          R1, [PC,#0x0C4]          ; [0x1FFFF468] =0x444444B4
  1FFFF3A4  F8C01804  STR          R1, [R0, #0x804]
  1FFFF3A8  2104      MOVS         R1#0x4
  1FFFF3AA  6131      STR          R1, [R6, #16]
  1FFFF3AC  00C1      LSLS         R1, R0#0x3
  1FFFF3AE  6171      STR          R1, [R6, #20]
  1FFFF3B0  F8D01808  LDR          R1, [R0, #0x808]
  1FFFF3B4  0549      LSLS         R1, R1#0x15
  1FFFF3B6  D5FB      BPL          0x1FFFF3B0
  1FFFF3B8  F8D01808  LDR          R1, [R0, #0x808]
  1FFFF3BC  0549      LSLS         R1, R1#0x15
  1FFFF3BE  D4FB      BMI          0x1FFFF3B8
  1FFFF3C0  F8D01808  LDR          R1, [R0, #0x808]
  1FFFF3C4  0549      LSLS         R1, R1#0x15
  1FFFF3C6  D5FB      BPL          0x1FFFF3C0
  1FFFF3C8  2105      MOVS         R1#0x5
  1FFFF3CA  6131      STR          R1, [R6, #16]
  1FFFF3CC  F8D01808  LDR          R1, [R0, #0x808]
  1FFFF3D0  0549      LSLS         R1, R1#0x15
  1FFFF3D2  D4FB      BMI          0x1FFFF3CC
  1FFFF3D4  69B0      LDR          R0, [R6, #24]
  1FFFF3D6  2100      MOVS         R1#0x0
  1FFFF3D8  F5C02500  RSB          R5, R0, #0x80000
  1FFFF3DC  4824      LDR          R0, [PC,#0x090]          ; [0x1FFFF470] =USART1_DR (0x40013804)
  1FFFF3DE  8001      STRH         R1, [R0, #0]
  1FFFF3E0  2407      MOVS         R4#0x7
  1FFFF3E2  FBB5F4F4  UDIV         R4, R5, R4
  1FFFF3E6  8084      STRH         R4, [R0, #4]
  1FFFF3E8  F44F64C0  MOV          R4, #0x600
  1FFFF3EC  8184      STRH         R4, [R0, #12]
  1FFFF3EE  8181      STRH         R1, [R0, #12]
  1FFFF3F0  8281      STRH         R1, [R0, #20]
  1FFFF3F2  F243410C  MOVW         R1, #0x340C
  1FFFF3F6  8101      STRH         R1, [R0, #8]
  1FFFF3F8  2079      MOVS         R0#0x79
  1FFFF3FA  F7FFFE13  BL           0x1FFFF024
  1FFFF3FE  4F0A      LDR          R7, [PC,#0x028]          ; [0x1FFFF428] =0x5FA0004

楼主:
板凳也坐了...

  1FFFF400  490F      LDR          R1, [PC,#0x03C]          ; [0x1FFFF440] =IWDG_KR (0x40003000)
  1FFFF402  F64A20AA  MOVW         R0, #0xAAAA
  1FFFF406  6008      STR          R0, [R1, #0]
  1FFFF408  F7FFFEEA  BL           0x1FFFF1E0
  1FFFF40C  4604      MOV          R4, R0
  1FFFF40E  F7FFFEE7  BL           0x1FFFF1E0
  1FFFF412  4060      EORS         R0, R0, R4
  1FFFF414  28FF      CMP          R0, #255
  1FFFF416  D000      BEQ          0x1FFFF41A
  1FFFF418  2455      MOVS         R4#0x55
  1FFFF41A  2C31      CMP          R4, #49
  1FFFF41C  D06F      BEQ          0x1FFFF4FE
  1FFFF41E  DC3E      BGT          0x1FFFF49E
  1FFFF420  2C02      CMP          R4, #2
  1FFFF422  E027      B            0x1FFFF474
  1FFFF424  3000      ADDS         R0, R0, #0x0
  1FFFF426  4001      ANDS         R1, R1, R0
  1FFFF428  0004      MOVS         R4, R0
  1FFFF42A  05FA      LSLS         R2, R7#0x17
  1FFFF42C  ED0CE000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430  2000      MOVS         R0#0x0
  1FFFF432  4002      ANDS         R2, R2, R0
  1FFFF434  0123      LSLS         R3, R4#0x4
  1FFFF436  4567      CMP          R7, R12
  1FFFF438  89AB      LDRH         R3, [R5, #12]
  1FFFF43A  CDEF      LDMIA        R5!, {R0,R1,R2,R3,R5,R6,R7}
  1FFFF43C  F8021FFF  STRB         R1, [R2, #0xFF]!
  1FFFF440  3000      ADDS         R0, R0, #0x0
  1FFFF442  4000      ANDS         R0, R0, R0
  1FFFF444  0800      LSRS         R0, R0#0x0
  1FFFF446  E000      B            0x1FFFF44A
  1FFFF448  1000      ASRS         R0, R0#0x0
  1FFFF44A  E000      B            0x1FFFF44E
  1FFFF44C  0B79      LSRS         R1, R7#0xD
  1FFFF44E  0020      MOVS         R0, R4
  1FFFF450  0201      LSLS         R1, R0#0x8
  1FFFF452  2111      MOVS         R1#0x11
  1FFFF454  4331      ORRS         R1, R1, R6
  1FFFF456  7363      STRB         R3, [R4, #13]
  1FFFF458  9282      STR          R2, [SP, #520]
  1FFFF45A  0079      LSLS         R1, R7#0x1
  1FFFF45C  1000      ASRS         R0, R0#0x0
  1FFFF45E  4002      ANDS         R2, R2, R0
  1FFFF460  0000      MOVS         R0, R0
  1FFFF464  0002      MOVS         R2, R0
  1FFFF466  0010      MOVS         R0, R2
  1FFFF468  44B4      ADD          R12, R12, R6
  1FFFF46A  4444      ADD          R4, R4, R8
  1FFFF46C  0000      MOVS         R0, R0
  1FFFF46E  4001      ANDS         R1, R1, R0
  1FFFF470  3804      SUBS         R0, R0, #0x4
  1FFFF472  4001      ANDS         R1, R1, R0
  1FFFF474  D02D      BEQ          0x1FFFF4D2
  1FFFF476  DC0D      BGT          0x1FFFF494
  1FFFF478  B314      CBZ          R4, 0x1FFFF4C0
  1FFFF47A  2C01      CMP          R4, #1
  1FFFF47C  D15F      BNE          0x1FFFF53E
  1FFFF47E  2079      MOVS         R0#0x79
  1FFFF480  F7FFFDD0  BL           0x1FFFF024
  1FFFF484  2020      MOVS         R0#0x20
  1FFFF486  F7FFFDCD  BL           0x1FFFF024
  1FFFF48A  2000      MOVS         R0#0x0
  1FFFF48C  F7FFFDCA  BL           0x1FFFF024
  1FFFF490  2000      MOVS         R0#0x0
  1FFFF492  E02E      B            0x1FFFF4F2
  1FFFF494  2C11      CMP          R4, #17
  1FFFF496  D033      BEQ          0x1FFFF500
  1FFFF498  2C21      CMP          R4, #33
  1FFFF49A  D052      BEQ          0x1FFFF542
  1FFFF49C  E04F      B            0x1FFFF53E
  1FFFF49E  2C73      CMP          R4, #115
  1FFFF4A0  D06F      BEQ          0x1FFFF582
  1FFFF4A2  DC08      BGT          0x1FFFF4B6
  1FFFF4A4  2C43      CMP          R4, #67
  1FFFF4A6  D06D      BEQ          0x1FFFF584
  1FFFF4A8  2C63      CMP          R4, #99
  1FFFF4AA  D148      BNE          0x1FFFF53E
  1FFFF4AC  F7FFFE40  BL           0x1FFFF130
  1FFFF4B0  2801      CMP          R0, #1
  1FFFF4B2  D168      BNE          0x1FFFF586
  1FFFF4B4  E043      B            0x1FFFF53E
  1FFFF4B6  2C82      CMP          R4, #130
  1FFFF4B8  D07E      BEQ          0x1FFFF5B8
  1FFFF4BA  2C92      CMP          R4, #146
  1FFFF4BC  D07D      BEQ          0x1FFFF5BA
  1FFFF4BE  E03E      B            0x1FFFF53E
  1FFFF4C0  2200      MOVS         R2#0x0
  1FFFF4C2  AB01      ADD          R3, SP, #0x4
  1FFFF4C4  5C98      LDRB         R0, [R3, R2]
  1FFFF4C6  F7FFFDAD  BL           0x1FFFF024
  1FFFF4CA  1C52      ADDS         R2, R2, #0x1
  1FFFF4CC  2A0F      CMP          R2, #15
  1FFFF4CE  D3F9      BCC          0x1FFFF4C4
  1FFFF4D0  E796      B            0x1FFFF400
  1FFFF4D2  2079      MOVS         R0#0x79
  1FFFF4D4  F7FFFDA6  BL           0x1FFFF024
  1FFFF4D8  2003      MOVS         R0#0x3
  1FFFF4DA  F7FFFDA3  BL           0x1FFFF024
  1FFFF4DE  2006      MOVS         R0#0x6
  1FFFF4E0  F7FFFDA0  BL           0x1FFFF024
  1FFFF4E4  2041      MOVS         R0#0x41
  1FFFF4E6  F7FFFD9D  BL           0x1FFFF024
  1FFFF4EA  2000      MOVS         R0#0x0
  1FFFF4EC  F7FFFD9A  BL           0x1FFFF024
  1FFFF4F0  2041      MOVS         R0#0x41
  1FFFF4F2  F7FFFD97  BL           0x1FFFF024
  1FFFF4F6  E0E1      B            0x1FFFF6BC
  1FFFF4F8  F7FFFD94  BL           0x1FFFF024
  1FFFF4FC  E780      B            0x1FFFF400
  1FFFF4FE  E043      B            0x1FFFF588
  1FFFF500  F7FFFEFB  BL           0x1FFFF2FA
  1FFFF504  4684      MOV          R12, R0
  1FFFF506  F7FFFED9  BL           0x1FFFF2BC
  1FFFF50A  B2C0      UXTB         R0,R0
  1FFFF50C  2801      CMP          R0, #1
  1FFFF50E  D0DF      BEQ          0x1FFFF4D0
  1FFFF510  F7FFFE66  BL           0x1FFFF1E0
  1FFFF514  4604      MOV          R4, R0
  1FFFF516  43C0      MVNS         R0, R0
  1FFFF518  B2C5      UXTB         R5,R0
  1FFFF51A  F7FFFE61  BL           0x1FFFF1E0
  1FFFF51E  42A8      CMP          R0, R5
  1FFFF520  D10D      BNE          0x1FFFF53E
  1FFFF522  2079      MOVS         R0#0x79
  1FFFF524  F7FFFD7E  BL           0x1FFFF024
  1FFFF528  1C64      ADDS         R4, R4, #0x1
  1FFFF52A  D0D1      BEQ          0x1FFFF4D0
  1FFFF52C  4665      MOV          R5, R12
  1FFFF52E  F10C0C01  ADD          R12, R12, #0x1
  1FFFF532  7828      LDRB         R0, [R5, #0]
  1FFFF534  F7FFFD76  BL           0x1FFFF024
  1FFFF538  1E64      SUBS         R4, R4, #0x1
  1FFFF53A  D1F7      BNE          0x1FFFF52C
  1FFFF53C  E760      B            0x1FFFF400
  1FFFF53E  201F      MOVS         R0#0x1F
  1FFFF540  E7DA      B            0x1FFFF4F8
  1FFFF542  F7FFFEDA  BL           0x1FFFF2FA
  1FFFF546  4604      MOV          R4, R0
  1FFFF548  F7FFFEB8  BL           0x1FFFF2BC
  1FFFF54C  B2C0      UXTB         R0,R0
  1FFFF54E  2801      CMP          R0, #1
  1FFFF550  D0BE      BEQ          0x1FFFF4D0
  1FFFF552  4878      LDR          R0, [PC,#0x1E0]          ; [0x1FFFF734] =RCC_CR (0x40021000)
  1FFFF554  6841      LDR          R1, [R0, #4]
  1FFFF556  4A78      LDR          R2, [PC,#0x1E0]          ; [0x1FFFF738] =0xF8FF0000
  1FFFF558  4011      ANDS         R1, R1, R2
  1FFFF55A  6041      STR          R1, [R0, #4]
  1FFFF55C  6801      LDR          R1, [R0, #0]
  1FFFF55E  4A77      LDR          R2, [PC,#0x1DC]          ; [0x1FFFF73C] =0xFEF6FFFF
  1FFFF560  4011      ANDS         R1, R1, R2
  1FFFF562  6001      STR          R1, [R0, #0]
  1FFFF564  6801      LDR          R1, [R0, #0]
  1FFFF564  6801      LDR          R1, [R0, #0]
  1FFFF566  F4212180  BIC          R1, R1, #0x40000
  1FFFF56A  6001      STR          R1, [R0, #0]
  1FFFF56C  6841      LDR          R1, [R0, #4]
  1FFFF56E  F42101FE  BIC          R1, R1, #0x7F0000
  1FFFF572  6041      STR          R1, [R0, #4]
  1FFFF574  2000      MOVS         R0#0x0
  1FFFF576  6130      STR          R0, [R6, #16]
  1FFFF578  F000F900  BL           0x1FFFF77C
  1FFFF57C  6860      LDR          R0, [R4, #4]
  1FFFF57E  4780      BLX          R0
  1FFFF580  E73E      B            0x1FFFF400
  1FFFF582  E0C2      B            0x1FFFF70A
  1FFFF584  E075      B            0x1FFFF672
  1FFFF586  E09B      B            0x1FFFF6C0
  1FFFF588  F7FFFEB7  BL           0x1FFFF2FA
  1FFFF58C  4680      MOV          R8, R0
  1FFFF58E  F7FFFE95  BL           0x1FFFF2BC
  1FFFF592  F0000CFF  AND          R12, R0, #0xFF
  1FFFF596  F1BC0F01  CMP          R12, #0x1
  1FFFF59A  D099      BEQ          0x1FFFF4D0
  1FFFF59C  F7FFFE20  BL           0x1FFFF1E0
  1FFFF5A0  F10D0914  ADD          R9, SP, #0x14
  1FFFF5A4  1C44      ADDS         R4, R0, #0x1
  1FFFF5A6  4649      MOV          R1, R9
  1FFFF5A8  F7FFFE28  BL           0x1FFFF1FC
  1FFFF5AC  28AA      CMP          R0, #170
  1FFFF5AE  D18F      BNE          0x1FFFF4D0
  1FFFF5B0  F1BC0F02  CMP          R12, #0x2
  1FFFF5B4  D119      BNE          0x1FFFF5EA
  1FFFF5B6  E001      B            0x1FFFF5BC
  1FFFF5B8  E0B0      B            0x1FFFF71C
  1FFFF5BA  E0AA      B            0x1FFFF712
  1FFFF5BC  07A0      LSLS         R0, R4#0x1E
  1FFFF5BE  D002      BEQ          0x1FFFF5C6
  1FFFF5C0  F00404FC  AND          R4, R4, #0xFC
  1FFFF5C4  1D24      ADDS         R4, R4, #0x4
  1FFFF5C6  F7FFFD45  BL           0x1FFFF054
  1FFFF5CA  0025      MOVS         R5, R4
  1FFFF5CC  D076      BEQ          0x1FFFF6BC
  1FFFF5CE  EB090A04  ADD          R10, R9, R4
  1FFFF5D2  EB080B04  ADD          R11, R8, R4
  1FFFF5D6  BF00      NOP
  1FFFF5D8  EBAA0005  SUB          R0, R10, R5
  1FFFF5DC  6801      LDR          R1, [R0, #0]
  1FFFF5DE  EBAB0005  SUB          R0, R11, R5
  1FFFF5E2  F7FFFE4B  BL           0x1FFFF27C
  1FFFF5E6  1F2D      SUBS         R5, R5, #0x4
  1FFFF5E8  D1F6      BNE          0x1FFFF5D8
  1FFFF5EA  F1BC0F03  CMP          R12, #0x3
  1FFFF5EE  D110      BNE          0x1FFFF612
  1FFFF5F0  07A0      LSLS         R0, R4#0x1E
  1FFFF5F2  D002      BEQ          0x1FFFF5FA
  1FFFF5F4  F00404FC  AND          R4, R4, #0xFC
  1FFFF5F8  1D24      ADDS         R4, R4, #0x4
  1FFFF5FA  0021      MOVS         R1, R4
  1FFFF5FC  D05E      BEQ          0x1FFFF6BC
  1FFFF5FE  EB090004  ADD          R0, R9, R4
  1FFFF602  EB080204  ADD          R2, R8, R4
  1FFFF606  1A43      SUBS         R3, R0, R1
  1FFFF608  681B      LDR          R3, [R3, #0]
  1FFFF60A  1A55      SUBS         R5, R2, R1
  1FFFF60C  1F09      SUBS         R1, R1, #0x4
  1FFFF60E  602B      STR          R3, [R5, #0]
  1FFFF610  D1F9      BNE          0x1FFFF606
  1FFFF612  F1BC0F04  CMP          R12, #0x4
  1FFFF616  D151      BNE          0x1FFFF6BC
  1FFFF618  4849      LDR          R0, [PC,#0x124]          ; [0x1FFFF740] =0x1FFFF800
  1FFFF61A  4580      CMP          R8, R0
  1FFFF61C  D14E      BNE          0x1FFFF6BC
  1FFFF61E  07E0      LSLS         R0, R4#0x1F
  1FFFF620  D002      BEQ          0x1FFFF628
  1FFFF622  F00404FE  AND          R4, R4, #0xFE
  1FFFF626  1CA4      ADDS         R4, R4, #0x2
  1FFFF628  F7FFFD1A  BL           0x1FFFF060
  1FFFF62C  F7FFFD12  BL           0x1FFFF054
  1FFFF630  F7FFFD0A  BL           0x1FFFF048
  1FFFF634  4D43      LDR          R5, [PC,#0x10C]          ; [0x1FFFF744]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636  6928      LDR          R0, [R5, #16]
  1FFFF638  F0400010  ORR          R0, R0, #0x10
  1FFFF63C  6128      STR          R0, [R5, #16]
  1FFFF63E  F7FFFCFE  BL           0x1FFFF03E
  1FFFF642  B164      CBZ          R4, 0x1FFFF65E
  1FFFF644  EB090204  ADD          R2, R9, R4
  1FFFF648  EB080304  ADD          R3, R8, R4
  1FFFF64C  1B10      SUBS         R0, R2, R4
  1FFFF64E  8800      LDRH         R0, [R0, #0]
  1FFFF650  1B19      SUBS         R1, R3, R4
  1FFFF652  B2C0      UXTB         R0,R0
  1FFFF654  8008      STRH         R0, [R1, #0]
  1FFFF656  F7FFFCF2  BL           0x1FFFF03E
  1FFFF65A  1EA4      SUBS         R4, R4, #0x2
  1FFFF65C  D1F6      BNE          0x1FFFF64C
  1FFFF65E  6928      LDR          R0, [R5, #16]
  1FFFF660  F0200010  BIC          R0, R0, #0x10
  1FFFF664  6128      STR          R0, [R5, #16]
  1FFFF666  2079      MOVS         R0#0x79
  1FFFF668  F7FFFCDC  BL           0x1FFFF024
  1FFFF66C  F8C67D0C  STR          R7, [R6, #0xD0C]
  1FFFF670  E024      B            0x1FFFF6BC
  1FFFF672  F7FFFD5D  BL           0x1FFFF130
  1FFFF676  2801      CMP          R0, #1
  1FFFF678  F43FAF10  BEQ          0x1FFFF49C
  1FFFF67C  2079      MOVS         R0#0x79
  1FFFF67E  F7FFFCD1  BL           0x1FFFF024
  1FFFF682  F7FFFDAD  BL           0x1FFFF1E0
  1FFFF686  28FF      CMP          R0, #255
  1FFFF688  D105      BNE          0x1FFFF696
  1FFFF68A  F7FFFDA9  BL           0x1FFFF1E0
  1FFFF68E  B9A8      CBNZ         R0, 0x1FFFF6BC
  1FFFF690  F7FFFDDD  BL           0x1FFFF24E
  1FFFF694  E012      B            0x1FFFF6BC
  1FFFF696  AD05      ADD          R5, SP, #0x14
  1FFFF698  1C44      ADDS         R4, R0, #0x1
  1FFFF69A  4629      MOV          R1, R5
  1FFFF69C  F7FFFDAE  BL           0x1FFFF1FC
  1FFFF6A0  28AA      CMP          R0, #170
  1FFFF6A2  F47FAEFB  BNE          0x1FFFF49C
  1FFFF6A6  B14C      CBZ          R4, 0x1FFFF6BC
  1FFFF6A8  F04F6C00  MOV          R12, #0x8000000
  1FFFF6AC  F8150B01  LDRB         R0, [R5], #0x1
  1FFFF6B0  EB0C2080  ADD          R0, R12, R0,LSL #10
  1FFFF6B4  F7FFFDBA  BL           0x1FFFF22C
  1FFFF6B8  1E64      SUBS         R4, R4, #0x1
  1FFFF6BA  D1F7      BNE          0x1FFFF6AC
  1FFFF6BC  2079      MOVS         R0#0x79
  1FFFF6BE  E71B      B            0x1FFFF4F8
  1FFFF6C0  2079      MOVS         R0#0x79
  1FFFF6C2  F7FFFCAF  BL           0x1FFFF024
  1FFFF6C6  F7FFFD8B  BL           0x1FFFF1E0
  1FFFF6CA  AD05      ADD          R5, SP, #0x14
  1FFFF6CC  1C44      ADDS         R4, R0, #0x1
  1FFFF6CE  4629      MOV          R1, R5
  1FFFF6D0  F7FFFD94  BL           0x1FFFF1FC
  1FFFF6D4  28AA      CMP          R0, #170
  1FFFF6D6  F47FAEFB  BNE          0x1FFFF4D0
  1FFFF6DA  2200      MOVS         R2#0x0
  1FFFF6DC  B13C      CBZ          R4, 0x1FFFF6EE
  1FFFF6DE  2101      MOVS         R1#0x1
  1FFFF6E0  F8153B01  LDRB         R3, [R5], #0x1
  1FFFF6E4  FA01F003  LSL          R0, R1, R3
  1FFFF6E8  4302      ORRS         R2, R2, R0
  1FFFF6EA  1E64      SUBS         R4, R4, #0x1
  1FFFF6EC  D1F8      BNE          0x1FFFF6E0
  1FFFF6EE  F7FFFCB1  BL           0x1FFFF054
  1FFFF6F2  4814      LDR          R0, [PC,#0x050]          ; [0x1FFFF744] =FLASH_ACR (0x40022000)
  1FFFF6F4  2135      MOVS         R1#0x35
  1FFFF6F6  60C1      STR          R1, [R0, #12]
  1FFFF6F8  4610      MOV          R0, R2
  1FFFF6FA  F7FFFD20  BL           0x1FFFF13E
  1FFFF6FE  2079      MOVS         R0#0x79
  1FFFF700  F7FFFC90  BL           0x1FFFF024
  1FFFF704  F8C67D0C  STR          R7, [R6, #0xD0C]
  1FFFF708  E67A      B            0x1FFFF400
  1FFFF70A  F7FFFD11  BL           0x1FFFF130
  1FFFF70E  2801      CMP          R0, #1
  1FFFF710  D0B2      BEQ          0x1FFFF678
  1FFFF712  2079      MOVS         R0#0x79
  1FFFF714  F7FFFC86  BL           0x1FFFF024
  1FFFF718  2000      MOVS         R0#0x0
  1FFFF71A  E007      B            0x1FFFF72C
  1FFFF71C  F7FFFD08  BL           0x1FFFF130
  1FFFF720  2801      CMP          R0, #1
  1FFFF722  D0A9      BEQ          0x1FFFF678
  1FFFF724  2079      MOVS         R0#0x79
  1FFFF726  F7FFFC7D  BL           0x1FFFF024
  1FFFF72A  2001      MOVS         R0#0x1
  1FFFF72C  F7FFFCAF  BL           0x1FFFF08E
  1FFFF730  E7E5      B            0x1FFFF6FE
  1FFFF732  0000      MOVS         R0, R0
  1FFFF734  1000      ASRS         R0, R0#0x0
  1FFFF736  4002      ANDS         R2, R2, R0
  1FFFF738  0000      MOVS         R0, R0
  1FFFF73A  F8FFFFFF  LDR??        PC, [PC, #0xFFF]
  1FFFF73E  FEF6F800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42  1FFF      SUBS         R7, R7, #0x7
  1FFFF744  2000      MOVS         R0#0x0
  1FFFF746  4002      ANDS         R2, R2, R0
  1FFFF748  4800      LDR          R0, [PC,#0x000]          ; [0x1FFFF74C] =0x1FFFF011
  1FFFF74A  4700      BX           R0
  1FFFF74C  F0111FFF  TST          R1, #0xFF00FF
  1FFFF750  4C07      LDR          R4, [PC,#0x01C]          ; [0x1FFFF770] =0x1FFFF7A4
  1FFFF752  4D08      LDR          R5, [PC,#0x020]          ; [0x1FFFF774] =0x1FFFF7B4
  1FFFF754  E006      B            0x1FFFF764
  1FFFF756  68E0      LDR          R0, [R4, #12]
  1FFFF758  F0400301  ORR          R3, R0, #0x1
  1FFFF75C  E8940007  LDMIA.W      R4, {R0,R1,R2}
  1FFFF760  4798      BLX          R3
  1FFFF762  3410      ADDS         R4, R4, #0x10
  1FFFF764  42AC      CMP          R4, R5
  1FFFF766  D3F6      BCC          0x1FFFF756
  1FFFF768  4803      LDR          R0, [PC,#0x00C]          ; [0x1FFFF778] =0x1FFFF34F
  1FFFF76A  F7FFFC57  BL           0x1FFFF01C
  1FFFF76E  0000      MOVS         R0, R0
  1FFFF770  F7A41FFF  USAT         PC, #31, R4,ASR #7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774  F7B41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78  F34F1FFF  SBFX         PC, PC, #7, #32 ;Warning, UNPREDICTABLE instr
  1FFFF77C  B662      CPSID        i
  1FFFF77E  4770      BX           LR
  1FFFF780  B672      CPSIE        i
  1FFFF782  4770      BX           LR
  1FFFF784  E002      B            0x1FFFF78C
  1FFFF786  C808      LDMIA        R0!, {R3}
  1FFFF788  1F12      SUBS         R2, R2, #0x4
  1FFFF78A  C108      STMIA        R1!, {R3}
  1FFFF78C  2A00      CMP          R2, #0
  1FFFF78E  D1FA      BNE          0x1FFFF786
  1FFFF790  4770      BX           LR
  1FFFF792  4770      BX           LR
  1FFFF794  2000      MOVS         R0#0x0
  1FFFF796  E001      B            0x1FFFF79C
  1FFFF798  C101      STMIA        R1!, {R0}
  1FFFF79A  1F12      SUBS         R2, R2, #0x4
  1FFFF79C  2A00      CMP          R2, #0
  1FFFF79E  D1FB      BNE          0x1FFFF798
  1FFFF7A0  4770      BX           LR
  1FFFF7A2  0000      MOVS         R0, R0
  1FFFF7A4  F7B41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A8  0000      MOVS         R0, R0
  1FFFF7AA  2000      MOVS         R0#0x0
  1FFFF7AC  0200      LSLS         R0, R0#0x8
  1FFFF7AE  0000      MOVS         R0, R0
  1FFFF7B0  F7941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B4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B8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BC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C0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C4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C8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CC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D0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D4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D8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DC  FFFF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E0  0080      LSLS         R0, R0#0x2
  1FFFF7E2  0014      MOVS         R4, R2
  1FFFF7E4  0680      LSLS         R0, R0#0x1A
  1FFFF7E6  0637      LSLS         R7, R6#0x18
  1FFFF7E8  FF37FFFF  UNDEFINED INSTRUCTION
  1FFFF7EC  3836      SUBS         R0, R0, #0x36
  1FFFF7EE  3138      ADDS         R1, R1, #0x38
  1FFFF7F0  4444      ADD          R4, R4, R8
  1FFFF7F2  4316      ORRS         R6, R6, R2
  1FFFF7F4  F0FFFFFC  BL           0x200FF7F0
  1FFFF7F8  9768      STR          R7, [SP, #416]
  1FFFF7FA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7FC  BC43      POP          {R0,R1,R6}
  1FFFF7FE  3FC0      SUBS         R7, R7, #0xC0
  1FFFF800  5AA5      LDRH         R5, [R4, R2]
  1FFFF802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4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6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8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A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C  00FF      LSLS         R7, R7#0x3
  1FFFF80E  00FF      LSLS         R7, R7#0x3

网友A:
反向工程?

楼主:
呵呵,不犯法吧?!

研究研究应该是Ok的。

网友B:
哈哈,看一看不犯法

但如果以后你使用你的研究成果,对ST的利益造成了损失,可需要自己承担后果啦,哈哈~~~~~~~~~

楼主:
呵呵,ST的保护机制不会依赖这个吧?

如果看了这个反汇编就会“对ST的利益造成损失”,未免脆弱了点。。。
谁还敢用呀!

这个也没有用非法手段获取,IAR连接manley开发板就可以读出来了。

有个想法,就是不需要用Boot0和Boot1也可以使用Boot loader了。只要在用户程序的开始加一个判断,比如检测一个IO被拉低,或串口收到特殊字符序列,就进入BootLoader。

网友C:
楼主的反汇编过程不感兴趣,对楼主目的很感兴趣

不用Boot0和Boot1,而是靠JMP到达BOOT程序
其实不用IO口电平了,用PC发一个命令就好了,那不成IAP了吗,哈哈

ISP经过楼主一折腾,成了IAP,高

网友B:
楼主理解错了,我并没有说反汇编之后会对ST造成损失

我是说“如果以后你使用你的研究成果,对ST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比如你拷贝了这个Bootloader的代码挪做它用,或用在了ST竞争对手的产品上,将有可能对ST的利益造成损失。

如果只是自己做研究,那就随便吧,正如你所说,ST的产品没有那么脆弱,哈哈~~~~~~~~~~~

网友C:
这个找证据也挺难的啊,哈哈

“拷贝了这个Bootloader的代码挪做它用,或用在了ST竞争对手的产品上”

哈哈哈,建议楼主也挂给牌子,整出个免责声明,如此写到:
根据二○○二年一月一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章十七条规定: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鉴于此,希望大家按此说明研究软件!谢谢

楼主:
貌似这个也没法挪作它用吧?竞争对手就更谈不上,哈哈。

网友D(2009-09-11):
MP我对你表示郑重**和警告!!!
这句难听的话你已经讲2次了!!!
请做个有素质的人。

网友E:
挖坟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是要经常挖一挖,说不定里面就有啥宝贝、古董、古尸、匠人...

网友D:
呵呵,针对帖子说挖坟是Ok的。
联系下面这个帖子,可以看出这个“挖坟”应该是针对我的老ID"pheavecn"。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0823&page=1#pid854056
MP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网友C:
呵呵,针对帖子说挖坟是Ok的。
联系下面这个帖子,可以看出这个“挖坟”应该是针对我的老ID"pheavecn"。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0823&page=1#pid854056
MP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
引用 网友D:

无语了,本来是个中性的网语,你非整个帽子扣自己头上。

网友D:
可以让大家看看,你回的贴没有任何技术意义。
21ic这么多翻新贴,难道每个帖子你都有跟上“挖坟”一词?
只有我老ID的贴上来,你才跟上这两个字?
既然你轻松说这个词是中性的,那建议你多挖自己的坟,呵呵,要不我帮你挖。

网友C:
to mcuisp:
既然(省略)两个字表示“把旧贴翻出来”的中性意义,你坚决不认可,并认为有负面攻击意义。
我已经做了Delete那两个字,并为给你造成的困扰而向你道歉,希望能消除你的怨气。
另外那个贴,我亦PM给香版请他协助modify掉后者delete掉。

但是,如果你用那两个字描述我“把旧贴翻出来”的做法,我还是会欣然接受,并不认为你有负面的意图。

网友D:
既然你声明不是针对ID,就Ok了。
上一个帖子的语义是很明显的针对ID的,最好修改,我很不爽。
这个帖子倒无所谓,我也不是老古董,对网络新词的接受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F(2011-03-05):
(void (*)(void)) (*((u32 *) 0x1ffff004));

这是什么意思啊????(void (*)(void))??????谢谢啊

网友G:
:dizzy: 刚学,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