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P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我用BANK0-1中放了一个IAP程序,更新程序从BANK2开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程序烧写BANK2-BANK5都正确,从BANK6开始无法烧写,好像是有写保护的样子,问题是我没有设置过写保护,用的都是库默认配置,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引起写保护自动设置了,或其它什么原因引起这无法烧写的现象,我现在还没有查出原因,初步怀疑写保护启动。各位大大,有什么意见的,讲讲,开拓一下思路,郁闷了一天。

楼主:
我用的是STR731

网友A:
STR731好像很多人用啊

单5V的ARM,还是很受欢迎的。

STR73X和STR71X是类似的,请查看以前的贴。你的开发环境是KEIL?还是ADS1.2?
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发邮件给我。mxchip@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真是太好人了,呵呵,我用KEIL

网友B(2014-03-20):
楼主好呀,初来咋到,,,现在也在做多bankS 的 IAP ,请教下
1.要产出的档案是386格式的hex,要如何设定AP地址的偏移,我在startup.a51中设定
   CSEG        AT        01000h;
可是产出来的AP程序code 就是从00h 地址开始,不知道是否还要设置keil中的哪些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