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31的串口可以和stm32串口直连吗?

楼主(2008-07-31):
一个电平5v,一个电平3.3  可以吗
  还有串口之间不用再加232转换芯片也可以通信吗?

网友A:
你查查如果STM32的端口是5V容忍就可以

楼主:
在哪看呀 香主给个提示

楼主:
可以 但是会不会影响寿命 或使用呀 影响大吗

网友A:
ST的手册说可以使用,就不会影响寿命或使用

ST的手册是负责任的。

网友B:
串个470欧姆电阻,很便宜,不到一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