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个关于JTAG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准备使用万利的ST LinkII下载线,在一块学习板上看到下图,想问一下
1。图中的4,6(U1RX,TX)管脚需要吗?
2。图中的8号脚接Boot,但是这个管脚的电平需要根据下载线上对应管脚的电平来定的吧?
3。我在另外一个电路里看到11,17,19脚是都是接地的,而这里11,17脚就这样悬空着不会有事吗?19脚则是接到了电源上。
这些是不是和下载线有关的?

网友A:
对不起,请参考开发板的线路图

这是ST-Link2的线路图,不要管它。这不是必须的资料,是网友照着板子自己画的。

网友B:
仔细看就能看出门道

这个电路其实设计得蛮巧妙的,设计中可以借鉴:

1。图中的4,6(U1RX,TX)管脚需要吗?
    这是负责给ST-LINK灌Firmware用的,是UART数据线
2。图中的8号脚接Boot,但是这个管脚的电平需要根据下载线上对应管脚的电平来定的吧?
   作用同上,外界插座决定BOOT0的电平高低,是否ISP
3。我在另外一个电路里看到11,17,19脚是都是接地的,而这里11,17脚就这样悬空着不会有事吗?19脚则是接到了电源上。
  这个ST-LINK可以对外供电,详见它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