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能不能嵌套

楼主(2008-08-01):
还有中断级别怎么设置啊

网友A:
STM32中断能嵌套

网友A:
哈哈,只要花点时间看看,很容易就明白了

再去看看我的忽悠,帮助提提意见:【忽悠】STM32的技术研讨会先睹为快

网友B:
ARM7/9的中断嵌套 ,公认是比CORTEX-M3复杂吧?

一般都有优先级中断控制器,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