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nss的时序问题(附图) 请香帮主和各位指教

楼主(2008-08-02):
stm32的spi挺好用,液晶串口用的更方便了

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
用SPI2控制AD421,AD421需要以下的时序,用stm32可以实现NSS像下面的输出么

io方式NSS控制AD421的latch脚发现还不是很方便

比如spi发送完后用GPIO需要延时,还要读标记等待等等,如果能直接设置寄存器来用硬件实现那就perfect了

网友A:
SPI_CR2中的SSOE就是用于控制输出NSS信号

固件库中的SPI_SSOutputCmd()函数可以用来操作这个SSOE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