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M32F10x中断能否做成电平中断?

楼主(2008-08-04):
如题~

网友A:
STM32F10x的中断不支持电平中断

所有应用电平中断的场合都可以使用边沿中断,楼主为什么一定要电平中断?

楼主:
唉...

处于外围设备工作模式的考虑~

网友A:
CPU如何响应电平中断?

当检测到相应电平时产生中断,但在退出中断后如果相应电平仍然存在,CPU又会进入相应的中断,如此循环,CPU根本没办法处理其它事物。所以电平中断一定可以转换到边沿中断。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会有这种中断方式?我怀疑这不是原始的需求,而是经过你自己加工过的。

网友B:
51就可以。。。

网友A:
8051可以由电平产生中断,并不能说明电平中断是一种好的方

网友A:
如果由电平产生中断,请问外部设备什么时候撤销中断请求

如外部设备用高电平申请中断,那么它什么时候才需要把中断线变成低电平?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用的ADI的一款AD芯片,该芯片的触发模式就是电平触发(active low),但
所有通道完成AD转换后,给一个低电平信号通知CPU可以读取并清中断。而采样的速度相当快,所以在中断程序中,我读完数据还没来得及清stm32的中断标志
时,下一次数据或许已经过来了,所以中断再也进不去了。当然,香水斑竹分析
得也很有道理,这样主机根本不用做其他事情了,只会一直响应该中断,但是
可以在出中断后马上关闭该中断,如果有电平触发的话,需要读数时开中断就是
了。所以现在没办法,只能定时去读了,没法用那种中断模式做

网友C:
边沿中断

在程序里面  再检测这个脚电平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真如你所描述符的,那你的程序除了采样,还能干其它

你所说的ADC是内部自动采样模式吧?转换完毕后又自动重新开始新的转换?你的CPU就等中断,然后处理?如果在中断处理中来不及,即使是电平中断,也会丢失数据的。

楼主:
主要是STM是边沿触发,我想过来读取数据时,没有办法产生“边沿”了
但如果是电平触发的话,当CPU开中断后,AD芯片的低电平中断仍然可以
触发CPU的~

网友B:
呵呵,你那AD也太快了...

网友A:
当你的AD芯片的中断申请信号由高变低时就产生了一个下降沿

这个下降沿刚好触发STM32的中断,即使此时中断被屏蔽,一旦中断屏蔽被解除,这一中断事件仍然能被正确地响应。在中断未被响应之前,如果AD芯片的中断申请信号恢复为高,该中断事件也不会丢失。

网友E:
51的电平中断本来就是扯淡,28年来从未用过。

楼主:
回复香水城

“下降沿刚好触发STM32的中断,即使此时中断被屏蔽,一旦中断屏蔽被解除,这一中断事件仍然能被正确地响应。在中断未被响应之前,如果AD芯片的中断申请信号恢复为高,该中断事件也不会丢失”
这句话怎么理解?
也就说我开中断后,这个事件一样可以响应?那不相当于电平中断了吗?(因为
此时中断口线上信号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