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STM32(IAR)关于对齐的警告,不知如何消除?

楼主(2008-08-04):
在下面的代码中,有一个警告错,但不知如何处理?

u8    xBu[10];
struct {
   u16  xx;
   u16  Park[4];
} Info;

  memcpy((void *)xBu,Info.Park ,4);

 ***********************************************************
  Warning[Pa039]:use of address of unaligned structure member

网友A:
就这么多CODE?

网友B:
memcpy((void *)xBu,&(Info.Park) ,4);

网友C:
试试这样?
#pragma data_alignment=2
u8    xBu[10];
struct {
   u16  xx;
   u16  Park[4];
} Info;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

#pragma data_alignment=2
u8    xBu[10];
struct {
   u16  xx;
   u16  Park[4];
} Info;

上面这一个方法不行,即使使用 #pragma data_alignment=1, 也不行的

memcpy((void *)xBu,&(Info.Park) ,4);

这个办法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