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过的兄弟:STM32生产时怎么设置保密性?

楼主(2008-08-04):
如题,怎样设置以防止软件被读出??

网友A:
在STM32的Flash中有读保护机制,启动读保护机制即可

这种保护方式提供更先进的保护,不但关闭了调试接口,而且还禁止类似病毒的窃密方式。请看以前两个相关的帖子。

STM32对内部Flash的内容有专门的保护措施

STM32加密性能?

楼主:
谢谢,再问:

是直接调用:

FLASH_EnableWriteProtection(FLASH_WRProt_AllPag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就可以了吗?

这样写在软件里,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重上电启动都会执行一次?没有固化进去?

或是用别的设置方式固化生产的??请指教。

网友A:
在IAP操作时,才需要使用这些调用,否则应该在烧写程序时

ST的ISP Demo中用相应的功能。

网友B:
好像不行啊

直接调用:

FLASH_EnableWriteProtection(FLASH_WRProt_AllPag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好像不能加密啊,

难道只能用ISP Demo?

网友A:
设置了读保护之后必须掉电再上电才能起作用

网友B:
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我在程序中调用
FLASH_EnableWriteProtection(FLASH_WRProt_AllPages);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然后拔下仿真器,断电、再上电,发现还有没有保护啊?

楼主:
按香帅的意思,应该只有用ISP DEMO才可以,

网友A:
如果调用函数不能起作用,请查看函数返回的状态是什么

例如:FLASH_ReadOutProtection()返回的状态有如下一些状态

FLASH_BUSY, FLASH_ERROR_PG, FLASH_ERROR_WRP, FLASH_COMPLETE,FLASH_TIMEOUT

网友C:
RDP_ENABLE 例子

我这样用, 没有问题。

#define RDP_ENABLE -- to lock
//#define RDP_DISABLE -- to unlock

void main(void)
{

  SetSysClockPLL();
  NVIC_Configuration();

#ifdef RDP_ENABLE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if (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Run in Flash
#endif

#ifdef RDP_DISABLE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if (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Run in RAM
#endif

  while (1)
  {
  }

}

网友D(2010-05-12):
我按照楼上兄弟的做法,打开RDP_ENABLE,现在无法通过JTAG口下载程序了,也不能仿真,那我这块片子岂不是废了,这样也没有太大意义啊,那我的程序如何升级...

网友D:
刚试了下,用ST提供的Flash Loader Demo可以解除保护,重新下载程序,也就是加上10楼的保护代码后可以防止别人通过JTAG口进行读写操作,感谢10楼兄弟提供的例子。

网友E:
除了我自己的EP868,迄今为止见过一位兄弟针对STM32的最强加密,呵呵。
RDP、反拷贝、、、、、我提供的EP868各个环节、各个功能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