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M1 6step中如何控制电流?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楼主:
继续请教:

   6Step是相位,控制电流应该是PWM。
   应该如何来配置定时器?

网友A:
定时器的配置请参照软件库中带的例子

定时器的配置请参照软件库中带的例子

楼主:
哪个例子最切题?

楼主:
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例子切题。

    软件库带的例子中只有第三例展示如何配制TIM1外设产生6步。
    不解的是:
    设置了3个不同的比较值。也就是不同占空比的PWM。
    而且是SysTick中断再软中断强制改变输出。
    6步只用于电机。这个例子很失败。

    而且,根本看不到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