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影子寄存器”在SMI32中共有几个?

楼主(2008-08-04):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别扭,“影子”总是和“本体”对应的。

网友A:
在STM32中有两种“影子寄存器”

一种“影子寄存器”是与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对应,另一种是与捕获/比较寄存器对应;影子寄存器的作用就是在程序写它对应的寄存器(本体)与数据真正写入本体寄存器之间作一个缓冲,当本体寄存器正在进行相应操作时,不宜立即修改它的内容,应该等它当前的操作执行完后再行更改。

影子寄存器起到了同步写操作与本体寄存器操作的作用。

楼主:
哈哈,香主犯了我开始时一样的错误。

    哈哈,香主犯了我开始时一样的错误。如果是这样,就不“别扭”了。
    事实是,参考手册中的“影子”,指的都是起实际被比较作用的寄存器。
和我们的习惯相反。
    我现在的理解是:
    “影子”寄存器,指的都是起实际被比较作用的寄存器。
    下列寄存器有“影子”寄存器: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    TIM1-4 共4个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TIM1-4 共4个
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x)   TIM1-4 共7个 总计15个。
    “影子”寄存器的存在,是实现硬件事件快速实现“更新”的需要。

    另外,据说在捕获中,也有“影子”的存在。

网友A:
谢谢60岁老头的指教

确实我对这个“影子”理解不透,而且手册中也没有非常清晰地说明,我正在要求总部的设计人员能够给出清楚地说明,并放到下一版本的手册中。

好在目前还不影响TIM的使用。

网友B:
“影子”大部分都是在Times中出现

按这类寄存器的实际作用理解,就应该是“实时更新”实际用于操作寄存器的的状态的。这类寄存器在ST 8bit MCU 的定时器部分也有。

楼主:
我错了

    下列寄存器有“影子”寄存器: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    TIM1-4 共4个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TIM1-4 共4个
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x)   TIM1-4 共16个 总计24个。

网友C:
TIM1_RCP也似乎有影子寄存器

楼主:
从手册上来看,好象没有。

    至今尚无法理解“影子”存在的必要性。“影子”就是“影子”。
    要不如何解释全世界那么多CPU中没有这个概念。
    侃侃而已。

楼主:
不是TIM1_RCP,是TIM1_RCR。

    他的名称也错了,不应该叫“周期计数寄存器”。要误解为计数器的。
    应该叫“周期数寄存器”,它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1_ARR)用于向下计数时是一个概念。

网友C:
是写错了,TIM1_RCR.

是写错了,TIM1_RCR.
但确有个计数器REP_CNT, 图25上面写了Repetition counter, TIM1_RCR是它的寄存器.
另外,预分频器寄存器的不叫“影子寄存器”,而叫缓冲区, 耐人寻味,仔细想象很有道理.TIM1_RCR的没写是叫“影子寄存器”,还是“缓冲区”,但按理应该是“影子寄存器”,请大家探讨

网友D(2010-11-20):
影子寄存器的最主要作用是在于同步 如果没有影子寄存器的存在,那么各个寄存器的更新是即时的 即软件写的时候完成 而很多时候要求多个寄存器同时更新 所以需要影子寄存器

网友E:
应该叫“深度为2个单位的FIFO”。

网友A:
应该叫“深度为2个单位的FIFO”。
引用 网友E:

不一样的,FIFO是有进有出,而这里的“本体”寄存器可是没有“出”的概念。

网友F(2012-07-18):
看看大神们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G:
一直很好奇“香水城”是ST公司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