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看不懂关于“事件产生寄存器(TIM1_EGR)”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清楚事件概念,就不难理解了

楼主哪点不懂?至少提一点。

楼主:
还是香主好,睬我。

    是“事件产生寄存器”还是“事件产生允许寄存器”?
    比如对BG位置1,它就“产生一个刹车事件。”吗?

网友B:
是“事件产生寄存器”

对BG位置1,它就“产生一个紧急故障事件”.而非“刹车事件”。

网友C:
年纪这么大了,大家得帮忙 哈哈

楼主:
比如对CC1G位置1

 比如对CC1G位置1,它就“在通道CC1上产生一个捕获/比较事件。”吗?

网友A:
对TIMx_EGR的CC1G位置1,它就在通道CC1上产生一个捕获/比较事件

如果CC1配置为输出,则设置CC1G位相当于模拟产生了一次比较匹配,并相应地产生中断或DMA请求。

如果CC1配置位输入,则设置CC1G位相当于模拟产生了一次输入的触发,当前的计数器值被捕获到TIMx_CCR1寄存器中,并相应地产生中断或DMA请求。

楼主:
意思我明白,“说法”不可能苟同。

    整个文件中,这种情况很多,很可怕!
    其实,确切地描述并不困难。
    比如,“设置CC1G位相当于模拟产生了一次比较匹配”。
    或    “设置CC1G位,相当于仿真了一次比较匹配”。
    或干脆清楚地定义为“软事件产生寄存器”。(和软中断对应)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