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调用STM32F10x_FLASH_H中的内容全部提示错误-已解决

楼主(2008-08-05):
开发环境IAR4.42A
调用flash库中的函数全部提示下面类似的错误,
Error[Pe223]: function "FLASH_Unlock" declared implicitly
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哪位兄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急啊,项目就差这个存储的功能了

网友A:
这个提示不可能出在.h文件,你的C程序怎么写的?

#include 放在哪里?

程序贴出来,说说哪行有警告?

楼主:
是这样的……

在主函数中调用lib中的其他函数都不出错,唯独调用flash中的函数出错。
在另一个项目中调用flash中的函数不会出错。
所以查找不到原因阿。
注:flash的c文件肯定是加入编译了的

网友A:
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都是没有#include相应的.h文件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include 放在哪里?

楼主:
还是有问题

#include中的文件存放在项目文件目录下。
确定是包含进来了,因为没有关于路径的错误提示,双击也是可以编辑的。
因为问题比较怪异,我现在新建一个工程,逐个添加文件试一下

网友B:
还需要修改

  可以增加:
#define _FLASH_PROG
  注意,上面的define放在 下面的include前面: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楼主:
ijk正解

原因在于stm32f10x_flash.h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define _FLASH_PR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