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怎样进入睡眠模式及唤醒

楼主(2008-08-06):
MDK中的例程中没有找到睡眠模式及唤醒DEMO,那位那提供或指点,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中应该有的吧...无非就是配置几个寄存器~~~

网友B:
STM32F103 怎样进入睡眠模式

  可以参考STM32的1篇文档:AN2629,STM32xxx low-power modes。它还配套有例子,并且试验过可以工作。

网友C:
进入睡眠模式的代码:

/*******************************************************************************
* Function Name  : PWR_EnterSLEEPMode
* Description    : Enters SLEEP mode.
* Input          : - SysCtrl_Set: Select the Sleep mode entry mechanism,.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0: MCU enters Sleep mode as soon as WFI or WFE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                       - 1: MCU enters Sleep mode as soon as it exits the lowest priority ISR.
*
*                  - PWR_STOPEntry: specifies if SLEEP mode in entered with WFI or WFE instruct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PWR_SLEEPEntry_WFI: enter STOP mode with WFI instruction
*                       - PWR_SLEEPEntry_WFE: enter STOP mode with WFE instruction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PWR_EnterSLEEPMode(u32 SysCtrl_Set, u8 PWR_SLEEPEntry)
{
    if (SysCtrl_Set)
        *(vu32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ONEXIT_Set;    // Set SLEEPONEXIT
    else
        *(vu32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ONEXIT_Set;// Reset SLEEPONEXIT

    *(vu32 *) SCB_SysCtrl &= ~SysCtrl_SLEEPDEEP_Set;    // Clear SLEEPDEEP bit
    if(PWR_SLEEPEntry == PWR_SLEEPEntry_WFI)            // Select SLEEP mode entry
        __WFI();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else
        __WFE();                                        // Request Wait For Event
}

任何中断和事件都能将STM32唤醒。

网友D(2012-02-21):
AN2629

3# ijk
你好,请问你是说的这个文档有没有中文版的呀?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D:
任何中断和事件都能将STM32唤醒。

4# ST_ARM
你好,为什么我用adc的转换结束中断却没法唤醒呢??请问你有没有睡眠进入和唤醒比较简单一点的实例呢?可否给我看看,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说的这个文档有没有中文版的呀?我没有找到。。。谢谢
引用 网友D:

AN2629目前没有中文译文,你可以看英文版: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171691.pdf

4# ST_ARM
你好,为什么我用adc的转换结束中断却没法唤醒呢??请问你有没有睡眠进入和唤醒比较简单一点的实例呢?可否给我看看,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
引用 网友D:

请你按照AN2629的要求做,按照4楼给的代码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2012-11-02):
我用的是3.5的库,把唤醒代码加进去后,编译不过去....说是有几个参数没声明,库函数把10X_PWR.C加到库里面了....
编译结果
source\user\rtc.c(92): error:  #20: identifier "SCB_SysCtrl" is undefined
source\user\rtc.c(92): error:  #20: identifier "SysCtrl_SLEEPDEEP_Set" is undefined
source\user\rtc.c(93): error:  #20: identifier "PWR_SLEEPEntry_WFI" is undefined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G(2013-11-05):
直接一句话就可以啊:__WFI();或者__WFE();前者中断唤醒,后者事件唤醒。
这种睡眠模式功耗并不理想,好处是无延迟。个人感觉适合一些通讯唤醒,而且要求数据不丢

网友H:
就是楼上说的   就是那个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设置一下  就行了

网友I(2014-09-10):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3.5的库,把唤醒代码加进去后,编译不过去....说是有几个参数没声明,库函数把10X_PWR.C加到库里面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J(2018-11-23):
引用 网友C:
/******************************************************************************** Function&nbsp ...

请问这个代码在哪里找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