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7的can 香主我能向谁询问 你们的人怎么联系

楼主(2008-08-06):
CAN, ST, AN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工程师都看得到

如果要求直接支持请与代理商联系,他们解决不了会找我们。

网友A:
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所以目前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要求直接支持请与代理商联系,他们解决不了会找我们。

楼主:
我就是代理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A:
请直接找你联系的ST技术支持

楼主:
他们也不会呢?

楼主:
您说的过滤器的使用 mask和id

在我的理解 也是stm32的原理是:

  有两个模式
    列表模式和屏蔽模式
      列表模式 id的过滤只取决于我们所设的id号  必须一样才能接受 这样来过滤一个报文
      屏蔽模式 id和mask配合来过滤 相应的位如果mask为0则不关心 如果mask为1则必须和所设的id的相应的位匹配  这样来过滤一组数报文。
    但是您说的哪那个怎么设置呢。
      还有730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CAN_SetTxMsgObj(CAN0, CAN0_TX_MSGOBJ, CAN_STD_ID);
CAN_SetRxMsgObj(CAN0, CAN0_RX_MSGOBJ, CAN_STD_ID, 0, CAN_LAST_STD_ID, TRUE);
程序通过0,CAN_LAST_STD_ID这两个参数来设置过滤器。
  你说的两组怎么设置  好像不是那样的
希望你们测试一个例程给我们  我们好给客户于支持
   比如功能是  一个只接受 id是 0 和 5的 这两个报文  怎么实现
  靠你们  我们真的解决不来

网友A:
请问楼主在哪个城市?

如果你是ST的代理商,应该我们的FAE都认识的,请直接与ST的FAE联系,他们会把你这个案子转到负责CAN的工程师那里,然后你们电话沟通比较方便,你这样问问题很难有实质进展,而且又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网友B:
STR71x的CAN过滤

列表模式和屏蔽模式
    列表模式:id的过滤只取决于我们所设的id号,一样就接受,不一样则放弃这个报文。
    屏蔽模式:id和mask配合来过滤,如果所设的id的相应的位则必须和对应的mask为1匹配来过滤一组数报文。

    关于如何设置我在上一个贴子已经说的很明白,对应的函数你看看软件库就能找到。
STR71x的CAN没有例程,现在我们已经不推荐客户在新的项目上使用STR71x系列产品。所以不会提供例程。

至于STR730,我还没有时间看,因为STR730的CAN与STR71x不一样。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能这样潦草的回复你们的代理
  str71x是没有列表模式的

网友A:
这怎么是潦草回复,我已经说过电话甚至当面沟通最直接最

当面沟通可能10分钟即可解决问题,10分钟内可以有多次问与答,而且可以实时看到你的系统状况,我们实验室还有很多仪器可以帮助诊断。而在这里解答问题只能纸上谈兵,从昨天提出问题到现在30个小时才经历了3~4次问答,效率极低还搞不清状况,甚至互相猜忌。

网友C:
他们也不会呢?

回7楼: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把这个问题转给ST的FAE。了解ST的人都知道,ST内部有一个机制用来解决FAE也不会的问题。ST的FAE永远也不会对你说:“我不会,我不能帮你解决”。因为他们背后还有很多高明的人在支持他们。

另外,说句不中听的话,作为代理的FAE(尤其是增值服务商),你是有义务作为第一关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个转发的工作。我这么说希望你不会介意。ST无论是对客户还是对代理都不会“潦草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