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老头想学习电机控制了,请大家帮助我。

楼主(2008-08-07):
    老头想学习电机控制了。追求的是效率和伺服响应。
    知道要学好不容易,但我会好好学的。请大家帮助我。
    骑马先识马,先要大致了解电机。
第一个问题是:BLDC的感应电动势为什么是梯形的?我想了好久,想不出来。
请教各位专家。

网友A:
并不都是梯形的!

和电机设计有关,伺服用的电机都会设计为高精度正弦磁路.

这个不要去想了!和用的磁体有关,由磁体的磁场分布和磁回路结构决定. 但做成梯形比较简单. 但会有换向时的开关噪声和转矩波动!  高精度的都是正弦磁路.

楼主:
感应电动势应该是磁场的导数。

    正弦磁场的感应电动势当然为正弦的。大家称为PMSM(永磁同步电机)。

    我想,之所以有BLDC的存在总有其理由。或效率,或功率/重量比,或“做成梯形比较简单”,或其他。不知是何?
    “做成梯形比较简单”我难以想象,因为,感应电动势应该是磁场的导数。
当某磁极扫过一个或多个齿时,齿上的绕组上的感应电动势总是先正后负,即便
若干绕组相串,也不行啊。
    反过来说要产生梯形感应电动势,B必须是线性的才行。

网友A:
另外梯形磁场的驱动要求低,好驱动!

磁场不是线性的,梯形的顶端和底端是磁场极盛区,那时某个方向的磁场最大且是定值.  而在上升和下降区是两个磁场的交叠区,特别设计的导磁路是能可证这部分是按类线性变化的.

梯形磁路的BLDC是很好驱动的,你只需要按相位切换开关就可!而且无传感驱动也相当简单,而正弦磁路的BLDC或是PMSM就不一样了,它需要连续的正弦驱动,要比只切换开关麻烦很多,另外如果要无传感的话,正弦磁路的需要相当复杂的算法和额外的电流传感器需求

网友B:
俺也坐下来听课,长点知识

楼主:
梯形的感应电动势和梯形的磁场分布不能兼得!

    我们经常听说:BLDC就是“梯形的感应电动势”或“梯形的磁场分布”。
我总是感到困惑,原因如下:
    感应电动势 ε = dΨ / dt = S * dΨ / dt。
    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是磁场的导数。应该是磁场的导数”。

楼主:
香主帮忙!请高手帮老头解惑。

    我的理解是:感应最高的电动势应出现在B的梯度最大处。往往也是B=0处。

楼主:
完了,这才是第一个问题啊!

    纠错:感应电动势 ε = dΨ / dt = S * dΨ / dt。
    应为:感应电动势 ε = dΨ / dt = S * dB / dt。

网友B:
俺不会电机控制,所以才要来听课

楼主:
没办法,点名副斑竹grant_jx解惑。

楼主:
想通了,错误在Ψ = S * B 上。

    低级错误:气隙面积大,磁通Ψ应该是B在整个气隙面上的积分。
    所以,Ψ 应是三角波分布,是线性的。
    故 感应电动势 ε = dΨ / dt 还是矩形。

    上不了图,我的操作系统是Opera,上不了;用IE,也上不了。
    有图比较清楚。

    谢谢大家。

楼主:
当铁心长度=l时,Ψ 等于 l 乘以B在齿宽上的线积分。

    当铁心长度=l时,Ψ 等于 l 乘以B在齿宽上的线积分。

    实际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不同的“极槽比”...
    电机就是麻烦,我等新手如何来归纳从简...

楼主:
那么,感应电动势的过零,应在齿对准磁极时,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