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f的一点期待:从32768 PLL出48/72MHz 主频。

楼主(2008-08-09):
满足USB要求。

少一个晶振虽然不少很多钱,但是空间少很多和稳定性要好很多。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32768,是它的N倍也可,更具可能性。

网友B:
ARM芯片中有支持这样特性的吗

  ARM芯片中有支持这样特性的吗?似乎没怎么看到。印象里,430倒是支持这种特性的

网友C:
PLL倍频上千倍?这个够悬的

网友D:
误差也会放大1500倍的

可能最终结果导致USB的48M进度不够,底层信号同步出错。

楼主:
期待而已。。。。

误差不会放大1500倍吧?
貌似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D:
应该不止是误差的问题

1500倍频下,稳定性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友E:
飞思卡尔的好象就可以1024倍!

飞思卡尔的好象就可以102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