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IOx_BSRR和GPIOx_BSR中的Reset的功能有何差别?

楼主(2008-08-11):
同样可以进行reset,那么这两者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网友A:
没有区别,只是为了方便

网友B:
关于GPIO模拟51时序输出的问题

本人想用STM32的GPIO口模拟一个51单片机的读写时序,分别用一个口作为控制和数据输出,读写一个类似双口RAM的芯片,但是搞了几天了,时序输出都满足手册规定,但是就是不能读写相关的寄存器,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程序,指教一二,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网友C:
读数据前要切换到输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