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倒塌了~~~EK-STM32F上的LCD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02-11):
终于在它上面跑通了ucosii的跑马灯~~~

不过万利的LCD例程确实太倒塌~~~根本不是编程人编的程序!!!

实在是晕!!!没见过世上能有此种程序~~~"难得"~~~估计是火星人编写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烦问万利厂家EK-STM32F上的LCD型号...

谢谢!!!最好给个PDF的数据手册~~~

网友A:
这个LCD好像是自己开的,没有公开发售

具体情况还要问刘老板了。

楼主:
哈哈~~~怪不得俺看程序很不顺眼~~~如此倒塌~~~

算了~~~俺自己模仿吧~~~只要能显示即可~~~

有空接TFT玩玩~~~

网友B:
这个问题批评一下万利!

这种LCD的成本是便宜,估计自己开模的话,3-4块钱!但是现在用的很少,用的话,最好外加ht1620或者PCF8562,用IO口模拟的方法不好,也太麻烦,不实用,一般用这种液晶,都是CPU内部带段码驱动器, 建议换点阵液晶,也就差几块钱!

hotpower,以前没用过这种破玩意?哈哈!

有空接TFT玩玩~~~----你选型号吧!我只找到2.4寸的,太小了!你找到合适的,告诉我!大家一起玩!

楼主:
主要做例程实验~~~这个LCD需要动态刷新,占用TIM2资源

主要是想跑完EK-STM32F中的例程.

网友B:
香水城

我一直想问,你们demo板上的那个2.8寸的液晶型号?能提供货源么?莫不如,你们帮大家找一种这样的液晶,我的想法是,大家一起把STM32的外围器件的驱动都做成标准的模块,应用无非是模块的增加与删减,这样有利于st的推广工作呀!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支持PSP的液晶

不知道是否能接PSP的液晶?才200-300RMB,4.3英寸,还挺容易找。

网友D:
七楼的,我好像回答过你的问题

ST原配的型号是AM-240320L8TNQW00H ,使用的Driver是ILI9320,你只要找到使用同样芯片驱动的TFT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当然必须要是支持SPI接口。

ST的演示程序写的很规范了,我就是直接拿它的LCD.c和LCD.h移到我用的TFT上,使用的Driver是SPFD5408A,下面是演示效果,2.8寸 320x240。

网友B:
楼上的板子自己做的?

ILI9320和SPFD5408A的货源不好买呀!
而且少量买,价格也不便宜!这种片子如果价格超过30元,那就没有什么性价比了,2410才多少钱呀?
如果用现成的,2.8寸的太少,找到的都是2.4的。
希望楼上方便的话,能够提供一下货源和联系方式!

网友D:
偶是找以前寝室的兄弟搞定的,有两个是从事液晶工艺的。

需要少量的几片也许还能帮上忙,多了,俺怕。

网友B:
哈哈,我七楼的问题还得问下去!

直到找到稳定的货源,才会停止!大家一齐找!
我现在基本上就在手机和MP4这方面找了!

网友A:
回老狼:刘老板已经多次表示他可以提供你要的LCD

6、8楼:万利电子现货提供TFT LCD,北京微芯力科技术有限公司也提供。

66楼:我可以提供此货源

网友B:
刘老板我已经在年前联系过了!

他的那个是2.4寸的,用在设备上太小了!我的设备是上柜标准机箱,能容忍的最小是2.8寸。

北京微芯力科技术有限公司的我也联系过了,也是2.4寸的!

顺便说一下,刘老板人真的不错!但是这次他弄错了,他告诉我是2.6寸的,但是发给我的数据手册上,写的是2.4寸的。

哈哈,看来2.8寸的的确不太好买!

网友E:
EK_STM32F上的LCD程序真的很有意思的.

EK_STM32F上的LCD程序真的很有意思的.它充分应用了STM32 GPIO的优点产生LCD刷新需要的信号.正负交替的噢!  能写这样的程序的人一定对LCD原理和STM32 GPIO特点很了解. 一级棒!!!

网友F(2008-05-18):
这个液晶我经常用,头一回见这么用的

这个液晶我们经常用,头一回见这么用的!这玩意巨便宜,也就1块多钱吧,一般都是挂在带LCD驱动的MCU上,或外一个HT1621一类的东西。当然量大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