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菜鸟之"零耗时键盘"及"疯狗"C++演示程序包

楼主(2008-02-12):
/*-----------------------------------------------------------------------
        STM32菜鸟之"零耗时键盘"及"疯狗"C++演示程序包

本程序主要实验目的(在EK-STM32F上通过测试):

1.时钟节拍中断
  主要体验Cortex-M3的SysTick及其中断.
2."零耗时键盘"的基本建立
  只建立了放键,短压和长压3个事件。
  压键LED亮,放键LED灭
  板上的LCD会显示相应的字符.
  例如:UP,DOWN,LEFT,RIGH,MWDG,IWDG,IRST,RST0,RST1等
3.再现C++类成员函数指针及在键盘命令表上的典型应用.
  并实现了节拍中断用普通C++类成员函数做中断函数。
4.菜农的"狗论"的现场演示
  KEY2--主程序喂狗
  KEY3--中断喂狗
  KEY4_SEL--短压键硬件喂狗,长压键不喂硬件狗
  注意:看门狗复位后LCD会每秒交替显示RST0/RST1表示看门狗复位正常(有作用)
  特别注意:下载程序后,应该将电源拔掉后再上电!!!即可演示"疯狗"~~~
菜农 HotPower@126.com   2008.2.12 16:58 于大雁塔菜地
------------------------------------------------------------------------*/
相关链接:http://space.**/Upload/Blog/2008/2/12/7cdaae20-bd67-47f4-acec-4298d02c0275.rar

楼主:
哈哈~~~那个倒塌的LCD先照搬凑合着用...实在倒塌~~~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换lcd了~~~~~~~~·

楼主:
哈哈~~~主要演示STM32编写C++程序的过程,以后再上LCD/TFT~~~

准备先搞个LCD19232/LCD12232/LCD12864系列,然后再TFT~~~再带触摸屏的~~~

楼主:
phoenixmy的TFT签名里的PLMM怎么不要了???哪天把TFT让俺玩玩~~~

网友A:
图片太大~~~~~~~~~~

影响阅读

以后有新图再发

楼主:
搞个小点的~~~过节把你的TFT接到我的EK-STM32F上~~~

英蓓特的板子功耗太大,俺的T23上只有2个USB口,鼠标也是USB的.

所以在家里只能玩EK-STM32F

网友B:
不错,Hot大叔把Systick用在了"零耗时键盘"中

有创意!

楼主:
这个例程把键盘的外部中断封掉改为节拍中断了~~~

这就是俺说的用外部中断很难受的原因~~~

就像有的系统用OS反而不如没有一样~~~主要看实际应用.

网友C(2008-05-05):
精彩

这样好的东西希望精彩可以看到!!

网友D:
有乱码

有乱码
不知为何打开后
裡面的文字都是乱麻
可以交我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