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12):
用STM32F103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有一个定时器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现在用TIM2做了一个200ms的定时,在另外一个中断中,不停地对该定时器清0,我想让该定时器达到200ms的时候产生一个中断,我现在用的是“更新”。但是这样的话,在对该定时器清0的时候应该也会产生中断吧?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
做定时

输出比较模式可以产生一次性定时,PWM模式可以自动地清零计数器循环产生定时。如果不希望产生管脚输出,则可以不使能相应管脚。

具体编程方式,请参考STM32固件库提供的例程。

楼主:
谢谢香主。可能我问题表达得不是很清楚。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个管脚接收脉冲,每串脉冲由若干个方波组成,在两串脉冲之间大概有300ms的时间间隔。
这个管脚接收到脉冲,就产生中断,然后清零定时器。但是在两串脉冲之间由于有时间间隔,不会产生中断,这时定时器应该可以计时到200ms,并产生中断。
我现在用的是“更新”产生中断,但是感觉在清零定时器时,也会产生中断,而我只想在定时器计时到200ms时产生中断。
香主可以稍微详细一点讲解一下怎么做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那么你不要使能“更新”中断就可以了

使用输出比较模式的比较中断即可。使用单脉冲模式也可以。

网友B:
看看URS@CR1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1, TIM_UpdateSource_Regu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