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uffer地址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最近在搞USB,看了极速狂飙的帖子让人眼前一亮。在这提一个有关缓冲区地址定义的问题。感觉地址的定义好复杂,在例程上找了很久只找到了许多的宏定义,PDF上说的也不是很明白。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usb批量传输的pingpong机制是否用到两个512字节的存储空间,请问BUFFER0和BUFFER1的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选择一个空闲的地址、不互相冲突就可以了

楼主:

是00啊,久仰大名了,呵呵。多谢你的回复。在这还有个问题请教
/* EP0  */
/* rx/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0_RXADDR        (0x40)
#define ENDP0_TXADDR        (0x80)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C0)

这样定义地址,然后我定义了一个512字节的包,为什么我在上位机上收到的数据只有前320个是正确的,剩余的确是错误的。是否是地址定义有问题,还是像你说的与其他地址冲突了?

楼主:
再看usb协议

再看usb协议发现 Bulk Transfer模式下批量传输最大包大小为64Byte。额,犯错了。。。

楼主:
哈哈 成功了!

弄了2天终于吧pingpong给弄出来了,多逛逛论坛还是很有好处的。多谢各位大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