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压力传感器与STM32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DMA适用于数据传输,不是用于存储数据

应该使用DMA做数据传输,这样可以减少CPU的干预。

如果系统中没有其它ADC功能,注入模式或规则模式都可以使用,建议使用规则模式,这样以后如有其它需要可以在较少修改已有程序的基础上扩充。

网友B:
可以通过DMA把测量值送入存储器的区域

可以通过DMA把测量值送入存储器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