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TM32堆栈放在外扩RAM死机问题?

楼主(2008-10-17):
发现STM32的堆栈分配到外部RAM,运行就硬FAULT。不知是否有解决办法?
还是STM32的堆栈压根就不能放到外部RAM ?

网友A:
又开辟新战场了:上次我问的问题楼主搞清楚了吗?

楼主:
问题是折腾了好久还是没法解决

我用操作系统,任务很多,RAM用量很大,任务的堆栈空间被分配到了外部空间,一运行就FAULT。

网友A:
请问哪个Demo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如果Demo的问题,表示堆栈可以分配到外部RAM。

你的问题是堆栈分配,与程序大小无关。

网友A:
楼主可以写一个最小的程序,看看可不可以把堆栈分配到外

楼主:
那个ST的DEMO也不行,到外部RAM立刻FAULT

我查了很多例程,无论是ST官方的例程还是Micrium公司为STM3210E-EVAL移植的例程还是KEIL的例程,都没有使用外部RAM的例子。不知道是偶然因素还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楼主:
我顶起来

我顶起来,直到找到能解答的高手

网友B:
什么叫那个demo也不行

你是说库里“SRAM_DataMemory”那个demo么,很符合你的用途啊:Use the external SRAM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as program data memory and internal SRAM for Stack.

很多人都跑过这个demo,没有问题的呀。

楼主:
SRAM_DataMemory的Demo ?

我用的是ST的um0549文档里的任何一个DEMO呀。就是ST官方的在STM3210E-EVAL开发板上运行的软件包。我要用里面的工程使用外部512K空间。但是每次都Fault.
lut1lut你用的SRAM_DataMemory那个demo是哪里的?

网友A:
STM32堆栈放在外扩RAM死机问题: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堆栈的设置是在所有初始化之前做的,STM32是在复位后取向量表的第一个向量作为堆栈指针,取向量表的第二个向量作为第一条指令的入口地址。从这个原理可以看出,在外部RAM还没初始化是是不能访问外部RAM的,如果这时设置堆栈在外扩RAM当然要死机!

楼主:
香主没搞清我的问题哦

我不是设置堆栈放在外扩RAM,而是内部RAM。但是跑一会堆栈就到外部去了。因为用UCOS-II,申请一个数组做任务的堆栈,如果勾上了RAM1,所有的变量都被分配到了外部空间,内部RAM就跟不存在一样。
这个问题用分散加载文件已经解决了一半,昨晚测试了一下,仿真好使,但是脱机就白屏。没来得急不跑操作系统是什么效果。

上次用ST的DEMO测试的结果是只要RAM1打上勾,不管堆栈的初始指针怎么设,因为所有的变量包括堆栈都在外部RAM,所以跑一会堆栈还是回到外部RAM了,然后就硬FAULT了。

楼主:
更正一下香主的说法

ST的DEMO初始化外部RAM访问接口是在启动代码里完成的,也就是在执行MAIN函数之前已经完成了初始化。所以不存在香主所说的因为没有初始化外部RAM而造成的死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CM3核的启动过程,CPU从复位开始第一个指令就是从向量表的第一个位置取堆栈指针SP的值,再接着从第二个位置取PC的初始值,接着跳转到PC指向的地址执行程序,也就是RESET的地方,在ST的例子里就是初始化外部RAM接口的第一条指令,直到完成外部接口的初始化SP的值都一直不会变,因为初始化指令并未调用函数之类的,所以不存在压栈的操作,SP的值自然就一直是初始的值了,不会变化。启动代码的最后一条指令就是
       LDR     R0, =__main
       BX      R0
从上面可以看出是跳转到主程序。但现在是只要分配了外部RAM空间,一执行BX      R0就FAULT了。这时再查看SP的值,已经指向了外部RAM了。

网友A:
谢谢13楼的分析

你有没有尝试先停在BX R0这条指令,查看是否所有寄存器,尤其是堆栈指针和R0的内容是正确的?

楼主:
昨晚的测试结果

回香主。停过BX R0这条指令,所有的值都是正确的。

昨晚又仔细看了一下KEIL底下测试外部RAM的readme,按照说明,要选中微库,勾上外部空间RAM1,把内部IRAM1前面的勾去掉,把启动代码里的相应宏置1,又测试了一下,发现好使了。但这样内部RAM就只能做堆栈了,不能分配变量进去。

但是后来跑了个大点的程序,仿真的时候好使,一脱机就不好使了,而且不好使了之后再用原来的程序去仿真也不好使了。要重新烧写一个使用内部RAM的好使的程序让片子跑起来,然后再去仿真之前那个大程序,又好使了,但只要一断电,就不好使。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从芯片角度讲可以支持堆栈放在外扩RAM中,但需要正确地设

楼主:
回17楼

我用的可是ST官方的DEMO测试出来的。跟我自己的程序没关系好不好

楼主:
最后测试结果

经过无数次实验,证明STM32堆栈不能放到外部SRAM空间,放到外部空间必死。

堆栈放到内部空间,变量放到外部SRAM,仿真好使,掉电经常起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要两次上电时间很短能起来,长了就起不来。

网友C:
re

看LZ说的问题,都变来变去,真是好笑。

"不是设置堆栈放在外扩RAM,而是内部RAM。但是跑一会堆栈就到外部去了"

楼主说的是运行uC/OS-II时的全局数组任务堆栈,全局数组分配是在外部SRAM,
因此当OSStart启动侯,使用PSP指到外部的0x68xxx的地址后会死机..
而一开始启动时用的MSP是在内部的SRAM.~

网友A:
重复地进行错误的操作,做多少次试验结论都是错的

20楼: 最后测试结果

经过无数次实验,证明STM32堆栈不能放到外部SRAM空间,放到外部空间必死。

堆栈放到内部空间,变量放到外部SRAM,仿真好使,掉电经常起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要两次上电时间很短能起来,长了就起不来。

请楼主按照我在6楼的建议——“写一个最小的程序演示你的问题”,并把这个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到底是你的程序有问题,还是确如你所说“STM32堆栈不能放到外部SRAM空间”,谢谢。

网友B:
内部片上SRAM和外部RAM之间数据的相互操作

两种情况:

1.
堆栈放在内部片上RAM,即0x2000,0000开始的地方
全局变量放在外部SRAM
这样的配置对应以下的linker文件

-Z(DATA)DATA_I,DATA_Z,DATA_N=EXTSRAMSTART-EXTSRAMEND
-Z(DATA)CSTACK+_CSTACK_SIZE=RAMSTART-RAMEND

代码中main()函数中的局部数组test_array[20]是处于堆栈的 --> 0x2000,****
全局数组Tab[20]是作为全局变量放置的 --> 0x6800,****

2.
全局变量放在内部片上RAM,即0x2000,0000开始的地方
堆栈放在外部SRAM
这样的配置对应以下的linker文件

-Z(DATA)DATA_I,DATA_Z,DATA_N=RAMSTART-RAMEND
-Z(DATA)CSTACK+_CSTACK_SIZE=EXTSRAMSTART-EXTSRAMEND

代码中main()函数中的局部数组test_array[20]是处于堆栈的 --> 0x6800,****
全局数组Tab[20]是作为全局变量放置的 --> 0x2000,****

对于IAR的环境来说,需要注意的是<stm32f10x_vector.c>中#define DATA_IN_ExtSRAM,使得在跳到main之前做low_level_init时使能对FSMC的bank1的region3的操作。(当然这是针对于ST的官方评估板,即外部SRAM挂在FSMC的bank1的region3上)

在此不过说明外部SRAM可以作为堆栈使用,并不会有什么hardfault异常。该异常的产生肯定是和用户自己的代码有关,或者环境设置不当造成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3112742926.zip

楼主:
回香主

用的ST官方的um0549那个工程

楼主:
回21楼

我不是用的一个工程测的,加上忙,说的比较乱。
我是用UCOS的时候发现用外部空间不好使,所以从ST官方下载了
STM3210E-EVAL的代码,就是um0549来做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硬件肯定没问题,ST官方的原装板。

我的板子将来要跑操作系统+图形系统+文件系统+TCP/IP。还要做JPEG解码。不用外部空间不行。

网友D:
解释

要两次上电时间很短能起来,长了就起不来。
解释:上电时间间隔短,板子上的电容保持了一点电量,所以ram中程序未丢失,也就是说程序其实已在stm32中了,建议楼主换个编译环境,升级debug工具的驱动试试看~!

楼主:
回26楼

320*240的TFT。我的跑GUI速度很流畅,每秒至少能刷7-10幁,一点拉帘的现象都看不到。你说玩uCGUI不太理想,那是因为你的驱动写得不好。

网友E(2009-10-17):
其实可以选一款RAM稍微大一点的RAM,我在调试程序时,有时多定义了几个数组,就经常提示RAM不够,很苦恼啊

网友F:
这位兄弟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G:
是的,可以考虑先写个小程序试一下

网友H:
看看大家的讨论,也少了自己摸索的时间。

网友E: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把堆栈放在外扩的RAM中

网友I(2009-12-21):
问题解决没?回个话,同样问题又碰到了!。。。。。。。。。。。。。。

网友I:
花了3个小时,问题解决了!一点点的东西,稍稍动下就ok,真是害死人!

网友J:
LS何不分享下出错的原因?这个帖子的楼主也不出来谈谈,估计是找到原因了。
让我们也见识见识,是什么原因,以后也好少走弯路。

网友K: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是被谁害死的?

解决问题了也要总结下经验教训啊,才会对大家都有帮助啊~
不然这么多人帮你,你自己解决问题了却啥都不说,岂不是太....

楼主:
不好意思,很久没上这个论坛了。
我的问题尚没有解决,不跑操作系统好点。
跑操作系统问题多多

楼主:
现在外扩了一个DM9000A,跑UCOS+lwip.
只要把堆空间分配到外部,LWIP立刻就连接不上了。改回片内则非常稳定。
还有LCD的缓冲区也一样,开在片内正常,放到片外就花屏。
任务堆栈更不行了,放到片外就死机.即使不死屏幕也不正常。全部放到片内就没事。
裸奔似乎可以,跑多任务就不行。
原因我尚无法解释

楼主:
用过那么多CPU的外部RAM,没有哪个用的这么费劲的。
搞得我都想换CPU了

网友A:
一般死机都是程序进入了异常中断中,可以在这些异常中断中放置断点,在触发断点时回溯看看从哪里跑进来的,一步步倒退应能找到根源。

网友L: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很苦恼啊!和楼主一样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只要运行就进入硬异常

网友M(2011-05-18):
看了半天 还是没人解决 吖   看样子不是自己国家的东西是永远不会靠谱的  永远是给人家跑后腿的  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