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中断,怎么才能唤醒STOP模式?

楼主(2008-10-17):
STM32进入STOP模式后,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需要唤醒STM32。
进入STOP模式前、退出STOP模式后,需要怎么进行设置?

楼主:
答案:

答案:
进入stop模式前,将串口的RxD设置为外部中断输入。
在stop模式时,RxD端口接收到数据时(有上升沿或下降沿时),产生中断。
中断服务程序中,恢复MCU的时钟,再将RxD端口当串口接收端口使用即可

网友A(2014-09-22):
引用 楼主:
答案:进入stop模式前,将串口的RxD设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在stop模式时,RxD端口接收到数据时(有上升沿或下 ...

前辈,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代码,小弟目前也在做这个测试,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1844909306@qq.com     谢谢前辈了

网友B(2015-01-21):
前辈,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代码,小弟目前也在做这个测试,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602785744@qq.com     谢谢前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答案:进入stop模式前,将串口的RxD设置为外部中断输入。在stop模式时,RxD端口接收到数据时(有上升沿或下 ...

楼主强悍,自问自答,都不给别人机会

网友C:
思路已经有了,再实现代码,难度不大吧,可以自己偿试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