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2C读的时序问题.

楼主(2008-10-20):
目的:   host读取slaver的数据

1.host 向slaver写slaver地址

2.host向slaver 写相应的读寄存器地址.

3.slaver向host写相应寄存器中的数据.

可不可以这样:第2步以后,我的slaver准备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隔一段时间,再向host 写数据???

网友A:
较短的延迟也许可以,但应该避免较长的延迟

网友B:
错!

目的:   host读取slaver的数据

1.host 向slaver写slaver地址(注意START)

2.host向slaver 写相应的读寄存器地址.

2.5 host 向slaver写slaver地址(注意START)

3.host从slaver读相应寄存器中的数据.

如果你的SLAVE忙不过来可以通过将SCL拉低来拖延MASTER。

网友A:
可以通过将SCL拉低来拖延MASTER,但不宜过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