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ART1能识别5V的信号吗?

楼主(2008-10-21):
请问,如果PC通过5V电源的MAX232将信号送到STM32的UART1中,它能识别吗?
还是说要将MAX232的信号做电平转换成3V电平之后才能识别?
在做ISP的时候,老是不能接收到反馈信号.

网友A:
当然 不行啊

网友B:
STM32支持5V的输入信号,但不知道你的232芯片是否识别3.3V信号

网友C:
3.3V的232芯片很多啊!

为什么非得选5V的MAX232?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对不住热心的大家了。
问题已经解决.还是硬件上有问题.能够用MAX232来做ISP的(仓库里找不到MAX3232,-_-!!!).
另外的问题就是要对BOOT0进行烧录时的电平控制了...
呵呵..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