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GPIO复用的问题

楼主(2008-10-21):
    GPIO的输入输出方式中,只有选择复用与不用,而有些管脚是有以上功能可以选择的,这这几种功能中我怎样选择一种呢?
     如STM32F103VBH6中的一个脚有以下功能:PA0-WKUP/USART2_CTS/ ADC_IN0/TIM2_CH1_ETR   我怎样才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功能,如我想要用这个脚作ADC输入,要怎样设置.
     如果只能选择复用与不用复用的话,是不是得将上面的其它复用功能映射到其它的管脚上去?

楼主:
没人回呀,我自己顶

刚看了一个万利的USART的例程,它用到USART1时,直接将PA9设为复用输出模式,那么PA9上面还有一个TIM1_CH2功能,难道不会认为是选择了这个功能吗?难道是说会在TIM1没有用的情况下,可者说不用这个通道时,就会忽略掉这个管脚的这一功能,而认为PA9上只有USART1_TX这一复用功能吗?

网友A:
对于多于一个复用功能的管脚,只需使能一个复用功能模块

以你的例子说明:

PA0-WKUP/USART2_CTS/ ADC_IN0/TIM2_CH1_ETR

如果只需要使用ADC功能,只需使能ADC模块并配置管脚为模拟输入。

同样你提到的万利的USART例程,PA9/USART1_TX/TIM1_CH2管脚,如果要使用USART1_TX功能则不要使能TIM1_CH2的功能,如果要使用TIM1_CH2功能,则不要使用USART1_TX功能。

网友B(2009-05-18):
使用复用功能时,有办法避免IO口的闲置吗?

在使用一些外设时,比如我用USART2,我只需要Tx和Rx就够了,有办法使CTS、RTS和CK不映射到IO口吗?否则IO口岂不是白白闲置?

网友A:
配置那些引脚为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式即可

只配置需要复用功能的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

网友B:
能用固件库能实现吗?请香水城明示

通过失能USART的LIN模式和失能IrDA模式来实现吗?还是有更灵活的方式?请香水城说的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呀:不要用硬件流控就没有CTS、RTS功能了

USART_CK引脚是在同步模式用的,异步模式下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