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unique ID有规律吗

楼主(2008-10-22):
我手头的样片是VET6,A版本的。
翻了前面帖子,Unique ID在这个版本中无效,没法试。
我想用这个U ID作为产品的唯一序列号,
这96bit中,是不是有点规律呢,就是说完全唯一的是多少位。
是不是前面有几位是固定的

网友A:
借用一句外交词令:无可奉告

所有位都变化与有几位变化对你的应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应该这么说

从所有样本看,肯定是所有位都会有变化,不会有重复的编号

但从小量样本看,肯定有重复的位的么。

楼主:
re

我可能用不了96bit,
而且要转换成字符。
需不需做一个隐射呢

网友A:
回4楼: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映射变换

比如:折叠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