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2.0的速度可以到多少? 12M or 480M?

楼主(2008-10-24):
手册上说: USB 2.0 full speed interface
但是文件又说:
The STM32F103xC, STM32F103xD and STM32F103xE performance line embed a USB
device peripheral compatible with the USB full-speed 12 Mbs.

如何理解?

网友A:
你需要那么快的速度么?

楼主:
我需要快速USB,用12M USB读4G的SD卡时间太长

网友B:
你选错方案了,要那么快的话就不该用STM32

应该用专用的USB读卡器芯片或者用FPGA定制

而且,USB读4G的SD卡,就算是真的480M,,也得不少的时间哦

网友C:
full speed 就是12M啊

网友D:
USB2.0 和 speed

  很多人有误解,以为USB2.0就意味着high speed,其实不然。USB2.0的设备(当然对主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只是主机至少会支持full speed),可能只支持low speed 1.5M,也可能最高支持到full speed 12M(对于很多ARM芯片都是这种情况,包括STM32),当然也可能最高支持到high speed 480M。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B:
5楼也是正解……

full speed 就是12M

网友F:
5,6,7,8都正解

网友G:
阿弥陀佛

大家都正解

网友H:
阿们,全民皆正解

网友I:
接10,11,除了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