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一个关于STM32的PF,PG口的问题

楼主(2008-10-27):
在STM32的DS里面,管脚介绍的表格中Main function(after reset)一栏中,大部分的IO口都是如PA7样式的口线标记,但PF11..15和整个PG口的这一栏却是空的,这说明什么?是不能用做IO口还是有其它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问得太蠢了,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STM32的PF,PG口的问题

  STM32的PF,PG口,应该可以用作普通IO口,否则岂不是太傻了?建议可以看一下STM32ZE的评估板原理图,会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
我还是想弄清楚数据页为什么会这样写,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B:
STM32的PF、PG口可以用作普通IO口

至于为什么手册上这么写,我也感觉奇怪,怀疑是遗漏了。

我们将联系写手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

同时希望香主能尽快给出更确切的答复,要不板都没法往下画了

网友C(2013-09-12):
引用 网友B:
至于为什么手册上这么写,我也感觉奇怪,怀疑是遗漏了。我们将联系写手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

不知道版主问到答案了没?我现在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D:
我也有这个疑问   需要好好看看   期待高手的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