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 的 ADC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08-10-28):
刚刚开始学STM32  有一个问题请教
1。根据参考手册,好像每一个GPIO端口可以被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GPIO_Mode_AIN),这是否意味着每个IO口都有ADC功能呢?
2。DATASHEET上显示只有一些端口可以设置为ADC,共16个管脚,它们是 (PA0,PA1,PA2,PA3,PA4,PA5,PA6,PA7,PB0,PB1,PC0, PC1, PC2,PC3,PC4,PC5)。

这两点使我有点模糊,比如说:到底能不能把GPIO端口PE4设为ADC功能?

网友A:
你看得手册的哪个部分会有这样的印象?

在第7.1节中有下面一段话,很清楚地指出哪个管脚能做什么要根据数据手册为准:

Subject to the specific hardwar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O port listed in the datasheet, each port bit of the General Purpose IO (GPIO) Ports, can be individually configured by software in several modes:
● Input floating
● Input pull-up
● Input-pull-down
● Analog Input
● Output open-drain
● Output push-pull
●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Alternate function open-drain

网友B:
STM32 的ADC及模拟输入模式

  STM32 的ADC及模拟输入模式(GPIO_Mode_AIN),确实会让人迷惑。我的看法是:
1。根据参考手册,好像每一个GPIO端口可以被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GPIO_Mode_AIN),这是否意味着每个IO口都有ADC功能呢?
回答:虽然每一个GPIO端口都可以被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GPIO_Mode_AIN),但并不意味着每个IO口都有ADC功能。

2。DATASHEET上显示只有一些端口可以设置为ADC,共16个管脚,它们是 (PA0,PA1,PA2,PA3,PA4,PA5,PA6,PA7,PB0,PB1,PC0, PC1, PC2,PC3,PC4,PC5)。
回答:是这么回事。但是GPIO端口PE4无法当作ADC的输入,因为PE4在芯片内部没有接到ADC模块上面。

楼主:
谢谢

谢谢  多谢帮助  现在完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