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8-10-28):
我想请教大家问题:我设置了定时器1的频率是3MHZ,那定时器溢出中断时间该是1/3MHZ*(0xffff+1)=21845us吧?还是1/3MHZ*(0xfffc+1)=21844us?
但我要想设置溢出中断时间控制在100US,那该怎么办啊?计数器寄存器的值就只读的,不能写的?

我看别人写的程序,是用PWM输出模式的?  设置了OCAR为15000,OCBR为30000,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是怎么达到100US的?   按我的想法是这样设置该和上面的时间一样的

网友A:
现在是晚上9:30,你想睡8个小时后起床,闹钟应该对到5:30

使用定时器定时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希望闹钟8个小时以后闹,不必要把时钟先拨到0点,只需把现在的时间加上8个小时即可。

楼主:
不是很明白香水城的意思

照香水城的意思是该设置计数器寄存器到一定值就可以了?   可是计数器寄存器是只读的啊

网友B:
意思是

定时器一直都在走,只要上电,打开定时器就开始自动计数,当要设定时间的时候,根据实际的定时器时钟计算好需要定时的时间,折算一下要用多少个计数次数。定时的时候,将计数器当前的计数值读出来,与前面计算好的计数次数相加,然后再写回去,等中断就是。

网友A:
还是grant_jx说的清楚些,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像普通电子钟

普通电子钟通上电就会走,如果要对闹钟定时,需拨动定时针而不需调整闹钟的时间。

定时器的计数器就像普通电子钟,通电就走,不会停,通过使用输出比较功能,在输出比较寄存器中设置计算好的计数次数,比如现在计数器读数为100,你要求计数500次后产生计时中断,那么就在输出比较寄存器中设置600(100+500),当计数器内容达到600时,比较成功产生中断,目的达到!

输出比较寄存器就相当于闹钟上的定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