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lite15的两个芯片型号的差别

楼主(2008-10-29):
请教:ST7FLITE15F1M6和ST7FLIT15BF1M6是同一个芯片吗?在我的烧录器列表里面前面一个可以用ISP烧录,后面一个不行。不知道这两片有什么差别。

网友A:
不完全一样

15b从功能上是15的增强版,但是他们的引脚定义不一样。可以说是两个芯片。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