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多路转换与DMA通道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问题已解决

楼主:
自己的问题自己顶

好像没有人会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能说明的是:允许DMA后,该DMA通道一般是4,将对应到你打开的所有待转换通道。如果是4个通道,那么你的DMA缓冲区也必须是4。
其他就没法说了,比如DMA的设置,你显示的是哪个通道等等。如果这些配置不对也是得不到正确结果的。
如果没什么秘密,可以把这些片段都发上来,才能分析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