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ISP下载程序后还要把boot0置为低电平才能运行程序,太麻

楼主(2008-10-30):
如题,想要加密程序,用ISP直接勾选很方便,但是要静如ISP模式要把Boot0设为低电平,下载完成后又要设为高电平程序才能运行,好麻烦啊,批量生产的话很费时费力的啊,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啊,要加密程序(也就是所说的读保护?就是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成果),又要简单易行,怎么办啊

网友A:
LZ搞反了,Boot0设为高电平是进入ISP,设为低电平是运行程序

这一个跳线是省不掉的啦。
除非使用IAP

网友B:
加密程序其实也就是操作一下寄存器,可以直接写在代码里

然后用JTAG烧录器烧芯片

就不用改BOOT了

网友C:
re

死活没看懂Flash programing手册中的读、写保护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提醒我,下载程序需要对读写保护做进一步的

而不是直接把难懂的东西交给用户来把握。。。

网友C:
re

atmel SAM7S系列写一个NVM位后就可以了..
要想恢复只能硬件擦除片子恢复出厂默认,超简单的

楼主:
回复pheavecn

哦,boot0的问题是我搞反了呵呵;还没用过IAP,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查查看,简单吗

楼主:
回复 vigia

直接写在代码里是不是调用这个函数FLASH_ReadOutProtection();我看论坛里有帖说了很多关于读保护的事情,是很详细,但是不明了,还有的说做了读保护以后要想解除读保护还要在RAM里加一段解除的代码;选择STM32就是看到它功能比较强大,串口之类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底层驱动都有固件,用起来方便,但是被这个问题一搞,就很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