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加密源代码:

楼主(2008-11-02):
把下面的程序段加在main的最前,可以让你的代码自行加密,不会在烧录时产生漏网之鱼:
//Led_Config();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Led1_ON();Led2_OFF();Led3_OFF();Led4_OFF();

else

  FLASH_Unlock();//This MUST done first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Led1_ON();Led2_ON();Led3_ON();Led4_ON();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楼主:
这个...我很少用仿真器。

stlink应该是可以擦除芯片的。

网友A:
之后

之后在RAM里运行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解保护 + 整片擦除

网友B:
恩,玩之前

先要学会自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