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有USART1才能ISP

楼主(2008-11-03):
本人准备使用STM32F103C8T6,需要有ISP功能,看到别人的ISP电路使用的都是
USART1,即PA9,PA10脚,但本人的这两个脚有其它功能。可否将USART2或3的相关引脚用作ISP功能??

网友A:
IAP可以,ISP只能用这两个IO。

网友B:
使用什么接口都可以呀

你可以编写你的自己的ISP,使用什么接口都可以,然后使用仿真器把你的ISP烧写到你的目标STM32中,当然你想省事的话就只能使用PA9和PA10了,因为原厂就只有串口1的可以烧写了。当然你还可以将ISP从STM32中读出来哟,改改串口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当然你还可以将ISP从STM32中读出来哟,改改串口号就可以了

然后作为自己的 IAP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