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DIO

楼主(2008-11-03):
STM32的手册上没有说SDIO用的是哪些引脚,那要怎样使用呢?随便设置吗?然后用固件库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A:
STM32的SDIO管脚

STM32的数据手册上写得很清楚SDIO的管脚分布,请看STM32F103xC/D/E的数据手册中的管脚定义表。

如:
         BGA144  BGA100  LQFP64  LQFP100  LQFP144
SDIO_CK    C10     C8      53       80      113
SDIO_CMD    E9     B7      54       83      116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