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11-06):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re:

我是如下解决的,但没有搞清楚为何会序列顺序有时错位?

//必须重新设置ADC1的规则序列组,不然ADC1的序列顺序有时错位,占时约20us
  ADC_RegularChannel_Reset(1);
//必须重新设置ADC2的规则序列组,不然ADC2的序列顺序有时错位,占时约20us
  ADC_RegularChannel_Reset(2);

楼主:
我看书上说用ADC1通过DMA把值传到内存中,如果不即时将值取出就会被覆盖掉,是因为我的的采样周期设计的都是一样,造成现在TAB表中的值一起被扫描,所以一会在1中一会在tab【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