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香水请进

楼主(2008-11-06):
我现在已经在弄好了FAT16文件系统,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SD卡上新建一个TXT文档,然后把数据存在TXT文档上,然后希望SD卡插上电脑之后能够读出卡里面的TXT文档并且可以看见刚才往里面存的数据,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

1)在FAT表中找一个空的簇
2)找到这个簇所在的扇区
3)把数据写入这个扇区
4)在目录表中找一个空的目录项
5)建立一个目录项并填上这个文件的各种信息和上述新的扇区号
6)在FAT中标记该簇不为空

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做吧,其实这个问题与STM32无关,任何MCU都需要这些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