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用VC编写PC机与STM32 USB通讯程序时, 用什么通讯协议啊?

楼主(2008-11-10):
请教用VC编写PC机与STM32 USB通讯程序时, 用什么通讯协议啊?

楼主:
晕头转向!

比如USB CCID类就同时定义了中断端点和批量端点。

USB CCID类适用于USB智能卡读卡器。

现在例程用中断传输的,想增加批量传输的端点,不知道是否可以?
不可以

因为HID协议中不能使用批量传输端点。

STM32的USB可以用CCID类,但数据采集卡不宜用CCID类

你可以考虑使用CDC(Communications Device Class)类。或者自定义类。CDC类的实现可以参考ST的虚拟串口例子。

/********************************************/

上述中,哪些是针对PC端的,哪些是针对STM32的?

网友A:
管它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CDC类的虚拟串口

这时上位机访问你的设备,就相当于访问一个标准的串口设备。
而下位机,可以直接参考STM32的虚拟串口,只要把对批量端点处理的数据重新定向即可。

网友B:
好主题

    我一直也很奇怪呢,为什么有USB接口,不多介绍介绍上位机的协议的?说到底USB还是要和PC通信的啊

网友C:
上位机的协议当然是与下位机的协议一致哦,否则如何通信

因此,下位机使用HID时上位机也必须使用HID,下位机使用CDC时上位机也必须使用CDC,不可能有两样;所以所谓单独谈USB上位机的协议没有意义。

这就好比单片机要用UART与PC通信,PC端也必须使用UART而不能使用I2C等其它协议。

网友A:
等俺的书出来了,里面有一些例子~~~不过不是基于STM32的,

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