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1的传输和DMA2的传输能同时进行吗?

楼主(2008-11-11):
比如我现在用到了SPI1和SDIO的DMA,对应的通道是DMA1_Channel2和DMA2_Channel4,这两个通道的传输能同时进行吗?只知道同一个DMA的通道不能同时进行,但是不同DMA的通道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网友A:
同时进行是什么意思?严格地说同一个时间是不可能有多个

请看我们在今年全国巡回演讲的讲稿中的第14页的图,这里清楚地显示所有从CPU和DMA到存储器和外设的访问,都要通过中间公用的总线,所以任何DMA传输都是不能同时进行的。但你可以设置他们同时有效,不管是DMA1与DMA2的通道之间,还是DMA1或DMA2中的通道之间都可以,有一个总线仲裁器会协调好他们访问总线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