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下的Require prototypes复选框有什么蹊跷吗?

楼主(2008-11-11):
编译的时候选择和不选择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不选择的时候编译通过,选择的时候则提示
Error[Pa045]:function "SysInit" has no prototype F:programstudyST_CM3_DEMOprojects esourcesysinit.c 6

但函数vodi SysInit(void)已经在引用前申明过了啊,为什么还提示原型找不到?
去掉这个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以前用IAR FOR MSP430/NEC/AVR的时候都没选择这个,也没发现有什么错误,今天突然冲动选择了一下后发现有问题,没想明白原因,发一个测试代码文件包,谁帮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勾上需要声明一下啊……

void fun(void); //声明
void fun(void)  //定义
{
}

楼主:
好晕哦,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呢?

这也是标准C的内容吗?

好象很久前才见过人这么写哦。。。

网友A:
避免出错而已,大可不用理会它……

楼主:
TKS

估计是帮助养成良好书写习惯的作用把,呵呵。。。

网友B(2019-08-13):
引用 网友A:
void fun(void); //声明void fun(void)  //定义{}

这个有点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啊

不一定,脱掉裤子放屁放得更舒畅一些,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