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系列的PB12,PB13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08-11-12):
这两个引脚没有特殊的用法吧?
我统一处理

    /* for MAX554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然后

#define DACS1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DACS1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DACK1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DACK1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DADI1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define DADI1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一直到PB15,
但是PB12,和PB13无法被正常置高置低,怎么解决啊?
从力源拿的新片,基本排除坏掉了吧。

网友A:
什么硬件环境?

楼主:
感谢香版

核心板,板上除了必要的比如晶振什么的别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测试上面的就不正常。

网友A:
请问你在焊接时有没有注意静电保护?

再查查电路板上有无短路?

楼主:
确定是片子坏了

不会是虚焊或短路,已经检查过了。
坏的原因不好说了,也不知道是我弄坏的还是拿过来就坏的。
我一直是手臂上套这导线连到暖气片防静电的,没有专门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