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固件库里SDIO例程遇到的问题(解决)

楼主(2008-11-12):
当程序运行到
void SDIO_DeInit(void)
{
  SDIO->POWER = 0x00000000;
  SDIO->CLKCR = 0x00000000;
  SDIO->ARG = 0x00000000;
  SDIO->CMD = 0x00000000;
  SDIO->DTIMER = 0x00000000;
  SDIO->DLEN = 0x00000000;
  SDIO->DCTRL = 0x00000000;
  SDIO->ICR = 0x00C007FF;
  SDIO->MASK = 0x00000000;
}
这个函数时,执行SDIO->CLKCR = 0x00000000;程序会跳转到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这个中断里,然后就出不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调试固件库里SDIO例程遇到的问题

我把SDIO_DeInit(void)屏蔽掉,但是后面的函数只要用到了SDIO->CLKCR全都会进入HardFaultException(void)这个中断,会不会是片子出了问题?

楼主:
晕死

晕死,STM32103RB是没有SDIO的?我搞错了

网友A:
搞错了,就把第一个标题改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