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F103ZE能驱动STN伪彩LCD吗

楼主(2008-11-13):
请问STM32F103ZE能驱动STN伪彩LCD吗

楼主:
象驱动TFT LCD一样用FSMC接口

楼主:
另外还想问个问题

这个芯片可以用FSMC驱动象PSP那种大一点的TFT LCD吗,好象现在驱动的TFT LCD 最大也就320X240,2.8寸的

网友A:
关键看你的屏有没有控制器, 有何种控制器

没有~!STM32就基本驱不了!但也不绝对!

网友B:
STM32的FSMC只能产生类似访问存储器的信号

不能产生LCD所需的扫描信号和RGB信号,这些信号需要有STM32片外的控制器产生。因此STM32不能直接驱动TFT LCD,但可以驱动带控制器并具有并行或SPI接口的模块。

楼主:
我在网上其他地方问的也是这个结果

看来只有2种办法了,要么使用IO模拟时序,但这费事费力,要么用2440这种ARM9了

网友B:
还有另一种办法是找一个带控制器的LCD屏

网友C:
找一个TCON芯片就行了

不过STM32,只能用来控制产生OSD图像,

如果软件做得好,16万色的图像也可以做出来,
很考验水平。。。。。

楼主:
请问香主,能推荐个STM32能用的带控制起的LCD吗

请问香主,能推荐个STM32能用的带控制起的LCD吗?要大点的,最好大于5.7寸

网友B:
我对这个不熟悉,无法推荐

ST官方评估版上的LCD就是带控制器的,好像是3寸或3.2寸的。

楼主:
3。2寸用过了,可用户说还小

网友B:
嘿嘿,你可以用2个3.2寸的拼起来嘛

不然你可以上网找找,我们只做芯片不做终端产品,对LCD市场不熟悉。

网友D:
STM32F103ZE驱动LCD

  STM32F103ZE驱动LCD,LCD尺寸大小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LCD的分辨率,ST官方评估版上的LCD是2.4寸,分辨率是320x240。STM32F103ZE可以驱动分辨率更大的LCD,如640x480,只是刷新率会下降;ST官方评估版上的LCD,根据其AN,刷新率最大约30帧/秒。